如何快速加工车加工面?

楼主(2017-03-05):
如图如何快速加工车加工面!

网友A:
快速加工车加工面什么意思??

网友B:
楼主是钢件还是铸件?
铸件好说这5个的量也能留出来(具体看不清),上1.6米立车。
钢件就稍微费点,还是上立车。
镗床也能干。

网友:
做工装四爪卡盘,剩下的交给铣床或加工中心。量少的话直接加工中心就做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是钢件还是铸件?
铸件好说这5个的量也能留出来(具体看不清),上1.6米立车。
钢件就稍微费点,还是 ...

图上有是铸铁,只有车床,主要是两端同心,还有公差都不好量,

网友(点评):
卧车不太容易,得做工装,外协立车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快速加工车加工面什么意思??

没有说清楚,我们现在都是车床车的一刀下的,尺寸不好量,好慢,有木有更好的办法提高效率

网友:
引用 楼主:
图上有是铸铁,只有车床,主要是两端同心,还有公差都不好量,

楼主是想保证两端面上两个110H7内外止口的同心度是吗?
算了一下尺寸,6180卧车基本就够了,批量大就做工装,批量小的话的,四爪也可以做,
工序一:四边各夹一点,车上端面,基准A,同时100孔也精车一刀,不控制尺寸,只保证与110内止口的同心度,翻面时打表校正用。
工序二:翻面,在卡盘上装四个等高垫,轻轻光一刀,以保证端面的定位精度,然后打表校正100孔,车下端面。

网友(点评):
不好测量尺寸主要是台阶短干的慢量也不少,工装不知道怎么做啊

网友C:
专门量这类浅孔的量具是有的,具体名称我也想不起来了,多年前有用过,楼主可以找卖量具的问一下。或是自己制量具也可以(参考卡尺的结构再加上一个百分表就可以)
夹具的话也挺简单的,我画图比较慢,有时间画个草图给你吧,不过楼主再一张清楚完整的图纸上来,再说一下毛坯状态。

楼主(2017-04-24):
引用 网友C:
专门量这类浅孔的量具是有的,具体名称我也想不起来了,多年前有用过,楼主可以找卖量具的问一下。或是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