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g 8.0 装配关闭后打开显示出错

楼主(2017-03-05):
请问怎么解决

网友A:
你把它移到与装配同一文件包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两个图档的路径改变了,导致无法打开了,解决方法如楼上所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它移到与装配同一文件包就可以了

单件和装配件同一文件包

网友(点评):
一般不会,既然这样,那我也不清楚。反正是路径给你动了,极有可能要重装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单件和装配件同一文件包

谢谢您    我重装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