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图中轴承下面的倒V字形的是什么垫圈啊?

楼主(2017-03-05):
如题:请问图中轴承下面红框内的倒V字形的是什么垫圈啊?起到什么作用啊?

网友:
我看多半是碟簧。
不太像油封, 关键还是要看设计意图。

网友A:
你这个结构很有意思,不了解主机情况,不敢妄下结论:
轴承座两节分段安装然后到端盖,里侧还有沟槽,是稀油油槽?还有你问的东西,做补偿?最里侧应该是挡圈。如果你弄清楚了还希望能回复下,蛮有意思,学习学习!

网友B:
同意2楼说法,可能是碟簧,用来调整轴向间隙的。可能是高速发热,用来补偿轴向伸缩量的。

网友C:
防松螺母如何安装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结构很有意思,不了解主机情况,不敢妄下结论:
轴承座两节分段安装然后到端盖,里侧还有沟槽,是稀 ...

我也觉得二楼 应该是对的,按我的理解,沟槽应该是标准件,都是数控上一套下来的,可用可不用,我发的是轴承的右侧,左侧也有沟槽但是左侧是单轴承,连接齿轮电机减速机,沟槽装的是卡簧,用来固定轴承的,因为我们这种轴是叶轮,下面有1~2KG的气体输送,所以我的理解这个碟簧主要是用来吸收叶轮的抖动的。不知道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意2楼说法,可能是碟簧,用来调整轴向间隙的。可能是高速发热,用来补偿轴向伸缩量的。

我也觉得是碟簧,但是我们这种轴的转速不快的,一般不会超过30RPM,我认为碟簧主要是用来洗手轴的抖动和冲击的...

网友:
碟簧,鉴定完毕,此贴终结。

楼主:
引用 网友C:
防松螺母如何安装呢?

止推环和小圆螺母

网友:
波形弹簧

网友D:
是两片碟簧,对顶安装。可以补偿轴承因为磨损产生的间隙。

网友:
接连看你两个帖子,肯学者必成大器!

网友:
蝶形垫片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两片碟簧,对顶安装。可以补偿轴承因为磨损产生的间隙。

补偿轴承磨损间隙,轴向磨损么?

网友(点评):
适用于内外圈可分离型的角接触轴承。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也觉得二楼 应该是对的,按我的理解,沟槽应该是标准件,都是数控上一套下来的,可用可不用,我发的是 ...

车床主轴使用推力球轴承,有用过类似弹簧调整的--你这是什么设备上的,管中窥豹看不出什么的,还有标准件是什么意思?外侧轴承外圈配合俩个零件也很奇特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觉得是碟簧,但是我们这种轴的转速不快的,一般不会超过30RPM,我认为碟簧主要是用来洗手轴的抖动和冲 ...

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车床主轴使用推力球轴承,有用过类似弹簧调整的--你这是什么设备上的,管中窥豹看不出什么的,还有标准件 ...

我们的产品是旋转阀,这个图纸是COPERION的,德国的500强,外侧轴承是止推环和锁紧螺母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两片碟簧,对顶安装。可以补偿轴承因为磨损产生的间隙。

我很好奇如果会产生磨损,为什么这家工厂不用一个双列深沟球轴承而用两个单列,肯定不是钱的原因,因为他们的东西巨贵。应该是我们这个行业前三贵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很好奇如果会产生磨损,为什么这家工厂不用一个双列深沟球轴承而用两个单列,肯定不是钱的原因,因为他 ...

把轴承的另外一端结构晒出来,可以分析设计者的真实意图。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把轴承的另外一端结构晒出来,可以分析设计者的真实意图。

整体设计是这样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整体设计是这样的

Rotary Valves跟你的图片结构不一样,所以不用纠结了,估计你也是外贸公司的,不会给你真实结构的,除非你自己拆。
我一直在问你,为什么最右侧轴承外圈会选择安装两个零件,在加工上怎么保证,一刀下跟两个零件分别干能一样?而且右侧的孔卡槽你解释为标准件,可有可没有,机械都这么随意了?量产产品这么做不需要考虑成本的?
就这样吧

网友:
应该是碟形弹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Rotary Valves跟你的图片结构不一样,所以不用纠结了,估计你也是外贸公司的,不会给你真实结构的,除非 ...

大侠说的意思,给的图纸结构有可能是故意忽悠人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止推环和小圆螺母

thank you

楼主:
引用 网友A:
Rotary Valves跟你的图片结构不一样,所以不用纠结了,估计你也是外贸公司的,不会给你真实结构的,除非 ...

兄弟啊,你吧网页往下拉能看到很多产品,另外你说的右侧轴承外圈两个零件我也没太懂,我们也不会按照这个来生产,卡槽是因为左边需要,而左右盖板是一样的尺寸所以我估计是整套标准件一起下来的,另外我们是创业工厂,所以很多问题还在摸索和学习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Rotary Valves跟你的图片结构不一样,所以不用纠结了,估计你也是外贸公司的,不会给你真实结构的,除非 ...

还有一点,我不相信这种企业会拿图纸出来忽悠人~~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兄弟啊,你吧网页往下拉能看到很多产品,另外你说的右侧轴承外圈两个零件我也没太懂,我们也不会按照这个 ...

加你好友了,留言有我Q,私聊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两片碟簧,对顶安装。可以补偿轴承因为磨损产生的间隙。

在满足载荷的情况下,有时候用两个单列,也有从成本考虑的角度。比如三个单列一样,采购成本会低。使用过程损伤更换,可能只换一个,使用成本会低。

网友:
是那种毛毡密封圈或者盘根

网友D:
引用 楼主:
整体设计是这样的

我仔细看了图片,旋转阀也有没有加碟簧的,对旋转阀工况不是很了解。还有没有一种可能,是为了适应装配误差的要求,补偿装配位置误差,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仔细看了图片,旋转阀也有没有加碟簧的,对旋转阀工况不是很了解。还有没有一种可能,是为了适应装配 ...

谢谢了,还在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