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缸滑块机构设计

楼主(2017-03-06):
给图片中的一个气缸、滑块-推杆组件。然后你可以添加任何其它组件。二个问题:
1、怎样实现推杆行程是气缸杆行程的200%以上?
2、能使二者行程数值成正切函数关系的机构又将怎样设计?

网友A:
用齿轮齿条可以将直线运动转为旋转,再选比例不同的两齿轮配合使用,可以实现行程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齿轮齿条可以将直线运动转为旋转,再选比例不同的两齿轮配合使用,可以实现行程变化

是的,这是一种。具体结构方式可以多种多样

网友B:
采用上2:1以上的杠杆机构就可以。至于正切函数关系听后面大侠了

网友C:
用滑轮组也可以实现行程倍增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滑轮组也可以实现行程倍增

这确实也是一种平时往往被忽视的经典机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采用上2:1以上的杠杆机构就可以。至于正切函数关系听后面大侠了

是的,很原始又简单的机构,不过设计起来到有些纠结的地方

网友:
使用两个肘节,一个正用一个反用,似乎可以组合出正切函数

网友(点评):
回答正确,不过结构设计起来还要动点小脑筋

网友:
用类似剪刀一样的杆,让两端长度比为2即可

网友:
这种倍速机构有两种方式:1、齿轮方式:将齿轮(小)与(大)之比设为1:n后,可将行程转换为n倍。2、同步带轮方式。

网友:
觉得还是滑轮结构简单

网友:
齿轮、连杆都可以实现
4 Z$ j0 ?5 ]* h, Y; }其实原理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