硫化罐抽真空,真空度达不到咋弄?

楼主(2017-03-06):
由于是往里抽空气,用肥皂水肯定试不了,用手也感应不出来,不知道咋搞?罐子里是高温加压的,里面管子接头用真空泥密封一下就化了

网友:
氦气测漏仪

网友:
往里抽空气,罐子里是高温加压的。就不知你说的是啥了

网友A:
一般这类设备都 配有真空度测试仪,正如动圈仪那样的套套

网友(点评):
单位买的水货设备,国企你懂的。 可以单独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这类设备都 配有真空度测试仪,正如动圈仪那样的套套

那只能补配一个了,否则不是瞎子在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