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VC皮带传动滚筒锥度设计

楼主(2017-03-06):
请问这样的滚筒,要设计锥度以防止跑偏,有没有参考资料?经验公式?

网友A:
没有见过,LZ是哪里得来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见过,LZ是哪里得来滴!

一般做皮带传送流水线都会遇到皮带跑偏的问题,之前看过一个帖子。也有见过一本书上有介绍这方面的知识,只是现在我找不到那个资料了。

网友(点评):
那就另当别论啦!

网友B:
机械设计手册 有一节专门介绍皮带传送机的,可以拿来参考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般做皮带传送流水线都会遇到皮带跑偏的问题,之前看过一个帖子。也有见过一本书上有介绍这方面的知识, ...

治理跑偏方法很多,但需因地制宜。2.5M宽应不宜用LZ采用的方式!

网友:
楼主,加导向肋方便   锥度也跑偏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机械设计手册 有一节专门介绍皮带传送机的,可以拿来参考一下。

我查了很多本机械手册,没有找到这一章节。你那边有吗?

网友:
这嘛宽的皮带好夸张啊

网友:
想当然了,有了锥度,出现跑偏更难对付

网友C:
一般是1-2度,如果是短轴,中间比两头大一毫米就可以了。

网友D:
这个皮带防跑偏的皮带轮确实有这样的,中间粗两端细,我以前的单位做过这个设备,印象很深刻,但是问车间的工人人家告诉我的,具体锥度我也不知道,我记得是圆弧型的,刚才查了非标机械设计手册也没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皮带防跑偏的皮带轮确实有这样的,中间粗两端细,我以前的单位做过这个设备,印象很深刻,但是问车间的 ...

谢谢,我也没找到这方面的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是1-2度,如果是短轴,中间比两头大一毫米就可以了。

好的,谢谢你的回复,请问你有没有更详细点的数据?比如您之前做个的案例数据。

网友B:
引用 网友B:
机械设计手册 有一节专门介绍皮带传送机的,可以拿来参考一下。

机械设计手册 成大先 第五版 第二卷 第八篇 第二章

网友:
那我就好人做到底

网友:
这是网上找的资料。

网友(2017-11-25):
同样问题困扰

网友:
2.5m不能这么设计

楼主:
那应该这么设计好?

网友:
门框上有这个,调心托辊吧

网友(2018-12-25):
这个问题有没有定论啊,楼主

网友(2019-10-07):
引用 网友B:
机械设计手册 成大先 第五版 第二卷 第八篇 第二章

确实有用

网友(2020-03-08):
插个楼问一下鼓形轮纠偏皮带原理是啥?减少接触面吗?虽然总这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