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把图示槽里面的胶取出来,量大!

楼主(2017-03-06):
这个槽里面是一层胶,需要把胶取下来,量大几百万个,求教各位大神什么样的设备可以实现?

网友:
考虑一下化学办法,弄一个分解胶的小池子,扔进去。

网友:
什么类型胶?
脱胶济/解胶济热水泡泡,吸盘吸住,一边转一边毛刷刷。

网友(点评):
进口货,用完要再利用?

网友:
了解胶的性能,能不能通过加热的方式,让胶自动分离。

网友:
胶的材质成分?产品其它部分的材质?表面处理?取胶的过程中,是否空许产品表面损伤或是变形?

网友:
为何你们啥都懂,这个分明不属于机械问题

网友:
你这个胶是否是油脂类的;之前我们做排气管,几百万根,都是放到超声波清洗机里面去洗的,清洗的还很干净

网友:
考虑加热蒸发怎么样

网友:
喷枪,用高温高压气体吹,看一下效果;

网友:
主要还是看胶的理化性能:
1、超声波清洗机
2、高压射流清洗剂
3、蒸汽+冷冻+洗碗机
4、溶胶池
5、超高温/燃烧
……

网友:
高温喷射

网友:
要看盘子是什么材质的,以上有的方法有可能会破坏盘子的表面或引起盘子变形、表面损坏等。还有这是什么胶,有何物理化学性能?

网友:
化学的东西试试,应该没问题。

网友:
条件没说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