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丝杠导轨表面发黑!

楼主(2017-03-06):
       各位区里大神们,小弟有一事相求。我这边有一批丝杠导轨需要表面发黑处理,就是最简单的表面发黑处理,用以盖掉产品本身颜色,用在发光的设备里,为了防止反光。
       问了很多地方都是用池子来泡的,可是我这边有一根无法截断,有4m长,所以想找那种直接喷药剂发黑的厂家。
       不知道各位大侠们有没有好点的办法解决,或者有认识的朋友做这一块的,烦请推荐一下。

网友A:
发黑了一下就磨掉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黑了一下就磨掉了吧

应该没这么容易掉吧。

网友B:
低温镀黑铬

网友C:
丝杠太长了,处理的池子不容易找!直喷药剂的发黑处理还没见过,关注下此贴!

网友D:
电镀、发黑喷剂都有买,只是时效不长,正如2楼所说的。

网友E:
网上有发黑喷剂卖的,可以考虑一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低温镀黑铬

要能低温镀铬也就没难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丝杠太长了,处理的池子不容易找!直喷药剂的发黑处理还没见过,关注下此贴!

是的呀,国内池子就没这么大的,日本倒是有。
直喷的也只是听说,不知道实际怎么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镀、发黑喷剂都有买,只是时效不长,正如2楼所说的。

也不知道这个时效的时长大概是多久呢,如果不是掉的不是很厉害的话倒是可以考虑。

网友(点评):
那到也是,毕竟不是生活用品

楼主:
引用 网友E:
网上有发黑喷剂卖的,可以考虑一下的

还真是有,已经在询问了。
说是喷,其实就是一直泡。像做盐雾试验一样。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还真是有,已经在询问了。
说是喷,其实就是一直泡。像做盐雾试验一样。

你的要求是不亮,所以能变黑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的要求是不亮,所以能变黑就行

是的,只要 变黑 就行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也不知道这个时效的时长大概是多久呢,如果不是掉的不是很厉害的话倒是可以考虑。

是的呢,设备一旦有反光,对后续的检测影响还是蛮大的.

网友F:
实际上用的是常温发黑剂,效果要比高温的差很多,将就着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实际上用的是常温发黑剂,效果要比高温的差很多,将就着用吧

那您说的这个将就是大概什么情况.
如果滑块一直在滑动,会有影响吗?
会不会完全剥落,然后有裸露出导轨原色?

网友(点评):
如果在有油润滑的状态下,支撑到你设备验收应该没问题,但是能不能支撑到一年尾款付清有点难说,但是也可能是局部漏出底色

网友(点评):
我建议你验收前喷一下,打个眼应该是没有问题的,跑起来就难说了

网友:
f= ≤[f]= = =2.85cm

网友G(2017-08-14):
用PVC管不行吗?死脑筋?你不就是要个容器?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用PVC管不行吗?死脑筋?你不就是要个容器?

你是隔壁文科班过来的吧。
我就不计较了。
问题都没看懂。

网友(2018-01-28):
池子不够长可以分两端做

网友:
我是卖导轨丝杠的,买卖过程中客户有需要有染黑处理,镀铬,磷酸盐,冷电镀,镀黑铬,我们会做处理,但是这几年国家环保要求过高,这些工厂都做不了了!

网友:
这个有点难

网友(2018-05-17):
不能用那种黑色伸缩罩子罩起来么?

网友(点评):
或者连接丝杆导轨的地方做个壳子架空也可以遮挡反光啊

网友(2019-11-30):
引用 楼主:
也不知道这个时效的时长大概是多久呢,如果不是掉的不是很厉害的话倒是可以考虑。

普通发黑,在南方潮湿气候环境下,一般不会超过半年就失效了,在北方干燥环境下,时间会稍长点

网友:
咱曾经碰到这样的一个客户需求:轴承通过表面处理,一种黑色的涂层(膜),没有厚度——客户说膜厚测不出来,最多二三个um,耐中性盐雾不低于72h,非磷化黑化工艺,且低成本(量大)。
(对标:日本竞品就有这样的涂层)
后来才知道人家是一种转移膜工艺,嘿嘿

网友:
我看了下各位的回复  没人说到电泳这种工艺嘛。四米长是可以电泳的,电镀厂也要看数量的。如果说短一点的  就很好操作了。我们是导轨 丝杆的厂家 QQ:29013751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