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图薄壁件加工,如何控制变形?

楼主(2017-03-06):
如下图所示,材料为LY12,加工有问题?

楼主:
下面那个尺寸应该为φ127.5,直径标示掉了

楼主:
现在问题是加工后,整体要变形。

网友:
这个……
搬个板凳坐等大神来解决

网友A:
薄壁件的加工,解决变形一直都是难题,楼主请先说说目前采用的加工工艺、装夹方式、刀具,目前的变形量有多少?毛坯状态?

网友:
先粗加工外圆留5余量,精车内孔到尺寸,上心轴精车外圆。

网友(点评):
不好夹,就15的长度

网友:
个人在薄壁件加工方面经验也不多,以下工艺供楼主参考:
1、粗车后热处理去应力,(如果坯料余量比较小,此工序估计可以省下来)
2、半精车后竖直放置至少两天(此件公差要求不算高,应该不用再做人工时效,注意125.5内径也应半精车)
3、做芯轴穿内孔,轻压端面,避免产品径向受力,精车外圆,注意吃刀要小一些,外圆尺寸控制准一些;(这个夹具比较简单,装夹也方便,控制好外圆的变形,同时为下一步精车内孔做准备)
4、做夹具,整个包住外圆,车内孔。此贴中有类似薄壁件的加工,楼主可以参考一下贴的工艺及夹具:http://www.cmiw.cn/thread-274308-1-1.html

网友(点评):
给大侠点个赞,赞同大侠所言!

网友(点评):
大侠分析的很透彻啊,专业

网友(点评):
楼主说的很有道理,工件的时效性一定要考虑,即使工件加工后达到要求,放置一段时间也会自己变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薄壁件的加工,解决变形一直都是难题,楼主请先说说目前采用的加工工艺、装夹方式、刀具,目前的变形量有多 ...

是的

网友:
参考一下这个,或许.....:http://www.cmiw.cn/thread-274308-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薄壁件的加工,解决变形一直都是难题,楼主请先说说目前采用的加工工艺、装夹方式、刀具,目前的变形量有多 ...

这个是我设计的图纸,具体加工工艺是外协单位,只是外协加工回来后,变形太大,无批量,都是单件生产,试样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