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奇特的散热风扇

楼主(2017-03-06):
这个是汽车发电机的前后风叶,为什么前面是6片,每片都一样,而后面是7片,每片都不一样,这样做是出于什么目的呢?问了公司的同事,都说不知道,百度了也找不到答案,这个发电机是日本的。

楼主:
各位帮忙看看。

网友:
会不会和动平衡有关系呢?

网友:
消除紊流?

网友A:
做工粗糙,也看不出做过动平衡的痕迹,电机转起来不会跑路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工粗糙,也看不出做过动平衡的痕迹,电机转起来不会跑路么?

这个是拆旧机下来的,新的不会这样,我们做的都是仿造的,我们不知道为什么这样做,但是还是照做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是拆旧机下来的,新的不会这样,我们做的都是仿造的,我们不知道为什么这样做,但是还是照做了。

这是什么电机?用于什么场合?确实做得太粗糙了,像是临时应急的手工品。

网友B:
前面叶片6片少,说明前面的转速低, 叶片抵抗力的强度没有问题; 后面的叶片7片多,说明后面的转速高,叶片不一样,可能考虑到叶片抵抗力的强度问题,设计时有一个减递过程的考虑;

网友(点评):
受教、受教!

网友(点评):
我也是直观的理解,不对之处请指教.

网友:
这个用意是不是太深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前面叶片6片少,说明前面的转速低, 叶片抵抗力的强度没有问题; 后面的叶片7片多,说明后面的转速高,叶片不 ...

同一根轴,怎么会前面与后面转速不一致呢?不是很明白。

网友(点评):
我之前理解错了,我认为是两个电机, 不同类型的使用;像这种情况可能一方面是有动平衡作用,另外就是前后叶片不一样,在一根轴上同样转速,压差不一样,有利于散热,不知这样理解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什么电机?用于什么场合?确实做得太粗糙了,像是临时应急的手工品。

汽车发电机,我们现在仿的主要是本田和丰田的,这个看着差是因为这个是翻新的。

网友:
瞎猜:造成前后压力不一致?

网友C:
会不会是,原来配套风叶单薄不管用,零时手工用厚一点的钢板做了一个的缘故

网友:
在性能要求达到的前提下,能少一片叶片就会降低一片叶片的成本

网友D:
楼主可以研究一下ThinkPad系列笔记本的鹰翼风扇,或许会有启发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会不会是,原来配套风叶单薄不管用,零时手工用厚一点的钢板做了一个的缘故

不会,我们批量生产的,全都是这样子的,丰田和本田的样机全是这样的。

网友(点评):
那就不可强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可以研究一下ThinkPad系列笔记本的鹰翼风扇,或许会有启发

看来可能是这么个理,是气流和噪音问题。

网友(2018-09-17):
楼主最后找到答案了吗?来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