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如何确定所需电机

楼主(2017-03-06):
新人求问 一个500mm*500mm正方形方钢架 质量15KG 要实现1S旋转90度停止 隔一段时间再旋转90度 如何计算扭矩大小 这种情况下 步进电机合适吗 停止时因为转动惯性 光靠电机可以实现制动吗 电机要怎么选

楼主:
旋转轴是正方形框架的中心位置,转动惯量大概在0.8kg.m2左右

网友A:
可以把模型上传吗?用机构分析可以做出来的。

网友:
加分割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把模型上传吗?用机构分析可以做出来的。

这个只是随手画的示意图,其实想请教下,这物体惯量通过solidworks已知,但不知道如何求扭矩与电机选型

楼主:
直接用步进电机加减速机齿轮箱可以实现吗或者涡轮蜗杆减速机

楼主:
加分割器会不会增加预算

网友B:
我想到两种方法:
1.估算,根据你的运动曲线,以及机构的转动惯量,乘上一定的安全系数,大概能算出来所需的转矩以及功率;
2.仿真,把你的模型导到Adams之类的软件,添加运动,看你的扭矩曲线是怎样的。
至于怎样驱动、怎样制动,这个楼上有说到电机+蜗轮蜗杆减速机,分度器,还有就是带抱闸的电机+一般的减速机,具体怎样选择,看你的具体用途以及预算。
学习

网友C:
1S转90度,普通电机肯定吃不消;建议楼主采用分割器,这样采用普通电机也能轻松实现,电控也会比较简单

网友D:
1S 这个要求有点高,转动半径350也不小
惯量得匹配到1:1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1S转90度,普通电机肯定吃不消;建议楼主采用分割器,这样采用普通电机也能轻松实现,电控也会比较简单

采用步进电机加蜗轮蜗杆减速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想到两种方法:
1.估算,根据你的运动曲线,以及机构的转动惯量,乘上一定的安全系数,大概能算出来所需 ...

您好 谢谢你的解答 这个估算方法能说的再详细点吗 一般安全系数怎么得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1S 这个要求有点高,转动半径350也不小
惯量得匹配到1:1了吧

这个方台机构惯量约0.8kg.m2  那电机转子惯量要1:1的话  好像确实有点难 哪怕加1:50蜗轮蜗杆减速机好像也难匹配

网友D:
那你匹配到多少,还要考虑断电刹车
否则断电了甩下来可不是开玩笑
还有考虑下不用方钢,用角钢焊接行不行,减轻重量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你匹配到多少,还要考虑断电刹车
否则断电了甩下来可不是开玩笑
还有考虑下不用方钢,用角钢焊接行不行 ...

你这个匹配是指电机转子惯量与方台惯量的匹配吗?原谅我是小白 不是很懂。其实重量的话方盘只是一部分 15kg是方台上加上负载的重量。还有就是想问你说的甩下来是怎么种情况,我不太理解。设计时候 蜗轮蜗杆只负责驱动和刹车 方台本身重力的承载 由电机外壳机箱所承载 固定。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这个匹配是指电机转子惯量与方台惯量的匹配吗?原谅我是小白 不是很懂。其实重量的话方盘只是一部分 15 ...

前两天比较忙
电机转子惯量与方台惯量的匹配,是的

看你表达的应该是方台在水平面转动了,我看你的图,意味是在垂直于地面的平面转的
另外靠涡轮蜗杆本身自锁去刹车,我给你看网上一段话

蜗轮的自锁功能要达到一定的速比才能实现,自锁效果才会更佳。这和导程角有关,即速比小的蜗轮蜗杆减速机自锁功能就不是那么理想

楼主:
引用 网友D:
前两天比较忙
电机转子惯量与方台惯量的匹配,是的

感谢耐心的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D:
前两天比较忙
电机转子惯量与方台惯量的匹配,是的

我蜗轮蜗杆减速机1:50减速比,根据J=J/R2算了一下 转台与电机转子惯量比为2:1不知道能不能满足

网友(点评):
稳妥起见问你主管经理,其他说了不算数,这个东西做出来,有问题不是你背锅就是你老大背锅,你干脆拉他下水好了

网友(点评):
2:1 差不多了,你这个方案还有其他机械结构得慢慢细化的 远不止一个电机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D:
前两天比较忙
电机转子惯量与方台惯量的匹配,是的

其实是我第一次做方案 到时候还有评审 只希望做的别太离谱 翻了很多资料 也想听听论坛里有经验的人的意见 能学到更多东西

网友E:
我想说说我想的计算,算错了不要见笑。机构的转数是15rad/min,速度很慢,然后扭矩应该是也就几kgm左右,用普通的带刹车的感应电机应该可以吧,减速比用100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想说说我想的计算,算错了不要见笑。机构的转数是15rad/min,速度很慢,然后扭矩应该是也就几kgm左右,用 ...

好的 感谢 我会参考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 感谢 我会参考的

其实我想有人出来批评一下,我也想知道这种情况怎样选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