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个产品如何保证成品率!

楼主(2017-03-06):
如图所示,我设计的一个零件:
1.基材材料:H62
2.小批量生产:一次可能就500件左右,这图纸是其中用量最多的
一款
3.加工为外协
4.采用金刚石定制刀,光洁度0.4是没有问题的。
5.由于边尺寸太小,为0.13,加工过程中容易破边。

网友A:
没有看懂图纸,是圆的方的都不知道。

网友B:
黄铜比较脆,边缘太薄,可能会出现崩裂,可以尝试更改下吃刀量和车两侧槽时的切入方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看懂图纸,是圆的方的都不知道。

直径,圆的哈,图纸上面标注了的

网友:
割槽和切断之间粗精交替进行,具体你懂得

网友(点评):
赞成层主得意见,或者可以使用刀尖半径小点的精车刀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黄铜比较脆,边缘太薄,可能会出现崩裂,可以尝试更改下吃刀量和车两侧槽时的切入方向。

光洁度0.4,应该很容易保证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看懂图纸,是圆的方的都不知道。

网友:
这活看起来简单,其实很难干,H62黄铜管料特别黏,切削不易断缠刀很厉害,而且切削引起的变形,既影响外观又影响精度,普通刀具镗孔、车槽都难保证,我的经验是外圆用成型刀,内孔用两刃划钻加工比较好。

网友(点评):
H62确实太黏,又比较薄!看起来很简,做得好、做得妙刚开始肯定不上手!

网友C:
厚度2.3。光洁度0.4。平行度0.02。这么薄要求0.02的平行度。不好做

网友:
磨床能磨

网友:
这种东西是不好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厚度2.3。光洁度0.4。平行度0.02。这么薄要求0.02的平行度。不好做

因为这个产品是由30个左右叠加成组件,怕形成累计误差,肯定尺寸要求严格点哈,上面还有配合的一个大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看懂图纸,是圆的方的都不知道。

貌似一个圆环,外圆面开上了两环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看懂图纸,是圆的方的都不知道。

2个0.7的小圆误导你了吧?

网友:
前面说的很对,解决破边调整切削参数看

网友:
加工的知识真是博大精深

网友:
这么薄上平面磨不变形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