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人用SW画过这样的篮子吗?

楼主(2017-03-06):
      如图这样的一个篮子实心的   金属的     我是刚接触solidworks的、请问怎么画呢?

网友A:
按根数每根扫描,然后组装?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根数每根扫描,然后组装?

不明白    我是小白

网友B:
这玩意直接使用多体零件方式建模即可,没必要用什么装配体,又不用你出明细表

网友:
3D曲线+扫描。规格多的话可以考虑DIY结构件

网友C:
这个不那么精确,建个模也快啊

网友:
我也想知道,大神快指教

网友(点评):
回头我做个动画,到时关注就是了

网友D:
类似吧

网友(点评):
标准教程

网友:
   如果是我 先画3D草图 然后用焊件结构构件做

网友:
3D草图+扫掠

网友E:
可以画个长方体,抽壳,曲线投影。获得曲线,管道加粗即可,UG思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玩意直接使用多体零件方式建模即可,没必要用什么装配体,又不用你出明细表。

         能具体说一下吗?    这个我不懂

网友F:
引用 网友C:
这个不那么精确,建个模也快啊

怎么建模,玩了好久SolidWorks,还不懂建模

楼主:
引用 网友D:
类似吧

        就是这种类型  不过我的是  正方形的   就像一个铁笼子         方法步骤??

楼主:
引用 网友F:
怎么建模,玩了好久SolidWorks,还不懂建模

       我也木有知道   我是小白   还没毕业在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画个长方体,抽壳,曲线投影。获得曲线,管道加粗即可,UG思路

      线条是圆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就是这种类型  不过我的是  正方形的   就像一个铁笼子         方法步骤??

3D曲线+扫描,SW有教程啊,教程里有这类型建模

楼主:
引用 网友D:
3D曲线+扫描,SW有教程啊,教程里有这类型建模

      我发现将整个框在  3D草图里画出来后  扫描不出 来

      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G:
焊件结构里画3D曲线,扫描,完了在剪切一下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焊件结构里画3D曲线,扫描,完了在剪切一下就好了

      用3D曲线   画了线框    不能扫描全部   只能扫描一部份

      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H:
焊件-3D草图-用结构件自动生成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焊件-3D草图-用结构件自动生成就行了

     结构件生成时  它的尺寸怎么改变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结构件生成时  它的尺寸怎么改变呢????

做3D草图时可以把尺寸标了!

网友:
软件自带的教程里就有介绍这个的画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