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加速度矢量图时,怎么确定切向加速度的方向

楼主(2017-03-06):
如题,机械原理中,华加速度矢量图时,怎么确定切向加速度的方向,比如切向加速度方向是垂直水平线,怎么知道它是垂直向下还是向上啊?谢谢

网友A:
1 质点作曲线运动时所具有的沿轨道切线方向的加速度叫做切向加速度。所以你说的垂直水平线的切向加速度,是什么东西
2 切向加速度源于做曲线运动的物体受到的切向力作用,由牛顿第二定律可知,切向力对运动物体的作用会产生加速度,这个加速度就是切向加速度,它起到了改变瞬时速度大小的作用。
3 好好学习基础吧,简直惨不忍睹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质点作曲线运动时所具有的沿轨道切线方向的加速度叫做切向加速度。所以你说的垂直水平线的切向加速度,是 ...

你没明白我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