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魍生技】求一种密封胶

楼主(2017-03-06):
RT,性状接近常见的玻璃胶,浅色,在6bar左右的压力下不会被挤出。
工况温度:-25℃~85℃
密封的位置是在两个钣金零件之间接触的表面,钣金零件靠螺栓连接

网友A:
一般的室温固化硅橡胶就行吧

网友B:
能不能挤出取决于两个链接面的接触状况,如果已经完全接触,那么什么胶都会挤出来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的室温固化硅橡胶就行吧

高温不会迅速老化?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不能挤出取决于两个链接面的接触状况,如果已经完全接触,那么什么胶都会挤出来的吧

接触面有垫圈厚0.2,(螺栓位置)钣金件是拉丝表面

网友A:
引用 楼主:
高温不会迅速老化?

硅橡胶耐温度到200度吧。老化不太清楚,长时间受热不高估计没事。比如高压锅的密封圈都是硅橡胶做的。。
当然硅橡胶很有很型号细分,估计找厂家能问清楚,或者自己做实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硅橡胶耐温度到200度吧。老化不太清楚,长时间受热不高估计没事。比如高压锅的密封圈都是硅橡胶做的。。
 ...

这个研究过,成本太高了

网友C:
聚丁晴试试,,,热固化的,,,,

网友D:
汽车的焊接钣金胶,可以耐电泳的高温。

楼主:
引用 网友C:
聚丁晴试试,,,热固化的,,,,

好的,我研究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汽车的焊接钣金胶,可以耐电泳的高温。

哦哦,我找找资料,记得以前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