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小东西怎么送料,怎么筛选变形扣子

楼主(2017-03-06):
老板又给我出了个题,就是筛选出变形的扣子,首先考虑振动盘,但是外圆变形好解决,内圆我也是伤透脑子,考虑过用小几丝的推杆穿过去,还要考虑自动送料,所以问问大家有没有好的机构,或者好的想法

网友A:
复杂点的话,初选后上传送带,拿风扇吹,调整风力风量,残疾的质量轻些,会掉下去

网友:
用重量来筛选

网友B:
用CCD,但也很难检得净

网友C:
如果残损零件是规则的,搞个机构和光电检测即可.
如果右零件缺口不规则,那就有点麻烦了,人工筛选算了.或者昂贵的影像设备.

网友D:
额   网上多很很工业相机自动检测,快狠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复杂点的话,初选后上传送带,拿风扇吹,调整风力风量,残疾的质量轻些,会掉下去

重量是一样的,估计这方法行不通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CCD,但也很难检得净

暂时先考虑机械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残损零件是规则的,搞个机构和光电检测即可.
如果右零件缺口不规则,那就有点麻烦了,人工筛选算了.或者 ...

光电检测怎么回事

网友(点评):
规则的话气缸固定定向,光电开关检测,完整的会挡光,不完整的不会.前提是残件必须规则.

楼主:
引用 网友D:
额   网上多很很工业相机自动检测,快狠准。

网友E:
工业相机专治各种不服

楼主:
引用 网友E:
工业相机专治各种不服

好的,我关注下

网友:
我有个想法 就是 两面夹紧 用压缩空气 相当于气捡 检测气压

网友F:
两个端面 压紧采用气捡方式 如何

网友G:
果断用视觉,让扣子排成一排,依次通过。相机往下一个照一次相,然后搞个小喷嘴,变形的就:噗。。。。。。。。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两个端面 压紧采用气捡方式 如何

夹紧,怎么个气检,望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G:
果断用视觉,让扣子排成一排,依次通过。相机往下一个照一次相,然后搞个小喷嘴,变形的就:噗。。。。。。 ...

首先考虑,经济巧妙

网友H:
引用 网友F:
两个端面 压紧采用气捡方式 如何

我觉得这位朋友说的可行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觉得这位朋友说的可行

不懂怎么个气检

网友H:
引用 楼主:
不懂怎么个气检

我理解就是类似氦气检漏吧,定位后用类似聚氨酯的软质可密封材料轻轻堵住这个零件两端,前提是不会把变形量一起堵上,然后通气测压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理解就是类似氦气检漏吧,定位后用类似聚氨酯的软质可密封材料轻轻堵住这个零件两端,前提是不会把变形 ...

听着挺复杂

网友:
气检可以,但速度快不起来的

网友:
看你速度如何,简单的方法不是没有。速度告诉我。
一八三一五一七三九三九

网友F:
引用 楼主:
夹紧,怎么个气检,望指点

两个端面压紧之后 在上压板中心开个小孔  向内打压缩空气  通过气压的变动 来检测是否漏气 从而检测出是否完整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两个端面压紧之后 在上压板中心开个小孔  向内打压缩空气  通过气压的变动 来检测是否漏气 从而检测出是 ...

如果分类的话,感觉可行

网友(2023-10-11):
有变形就不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