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制作一台遥控挖掘机应该从哪个方面入手

楼主(2017-03-06):
自己想做着玩玩,但不知道如何入手

网友A: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forumdisplay&fid=228  这上面有做挖掘机模型的,你可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forumdisplay&fid=228  这上面有做挖掘机模型的,你可以看看

谢谢哥们,我先看看

网友:
  想做个玩具还是实际改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