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图中圆弧包络线怎么画?

楼主(2017-03-06):
图中AB段是圆弧包络线?请问怎么画呀????基础不够好,谢谢大家帮忙。。

网友:
你一稿多投。又是一个截图,真没好办法向你建议!

网友:
数学家也为之汗背的、最可靠的、最笨的办法:
用CAD软件,
把左右作成块
将一对齿的转角分成20等分
左右作对转20次
得到20个点
连线完成

网友:
要设计螺杆压缩机转子型线?建议楼主先看看齿轮啮合原理,就知道怎么推导公式怎么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