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铸件,一模出两只,2.8公斤,需要多少吨位的压铸机?

楼主(2017-03-06):
如题所示,ADC12件。工件雌雄一对,一模出两只一对。对开模,没有抽芯滑块等机构。工件最终净重2.8公斤。600吨位的压铸机足够了么?

网友A:
1,我看行。
2,借此问一下有谁手上有此压铸机液压原理图的分享一个,多谢!500吨800吨的都行。

网友(点评):
还有不知道楼主是压铸什么材料?

网友:
引用 网友A:
1,我看行。
2,借此问一下有谁手上有此压铸机液压原理图的分享一个,多谢!500吨800吨的都行。

大神。。。ADC12,这个是压铸铝牌号啊

网友:
ADC12,压铸铝牌号啊,楼上大神。2.8公斤500吨的冷室压铸机理论上足够了,另外楼主得看下铸件的最大投影面积,确定锁模力才好判定

网友:
800t,需要根据产品和浇排系统的投影面积计算校核的。

网友(2017-05-14):
铸件的最大投影面积决定吨位

网友:
没看见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