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步带轮传动问题请教,谢谢!

楼主(2017-03-06):
如图所示
同步带首位分别固定在上下两端,电机驱动和同步带轮装在负载上,这样带着负载升降是否会有问题?(导向的问题先不管)
谢谢大家!

网友:
可以,最好左右两套,负载夹中间,电机双输出。

网友:
注塑机械手大都这样干,干嘛说会有问题

楼主:
哦好的,谢谢大家!

网友A:
理论了讲,能不这么做就不这么做。
机械设计禁忌手册P172,柔性传动一章:
坚决避免深角压紧同步带,除非是小带轮啮合齿数不够。

网友:
楼主这种设计结构是合理的,但对于负载会有要求,最大重量不超过4KG

网友(点评):
你这4kg怎么来的。。

网友:
航天飞机还带动力去太空哈

网友:
你的负载是多大的?你要靠一个同步带也就是皮带承受你的负载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理论了讲,能不这么做就不这么做。
机械设计禁忌手册P172,柔性传动一章:
坚决避免深角压紧同步带,除非 ...

大哥你意思是,如果LZ的电机出来那个同步轮不深角压紧就可以了?

那我包个180°呢,这种可是注塑机械手上经典结构,而且XYZ三轴都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哥你意思是,如果LZ的电机出来那个同步轮不深角压紧就可以了?

那我包个180°呢,这种可是注塑机械 ...

兄台有没有类似的结构图说明分享一下

网友(点评):
我另外发了一个贴 http://www.cmiw.cn/thread-481229-1-1.html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大哥你意思是,如果LZ的电机出来那个同步轮不深角压紧就可以了?

那我包个180°呢,这种可是注塑机械 ...

经典结构不一定就是正确结构。无非是现在同步带质量变好了,问题不大而已。
我知道很多机械手都是这样子设计的,跑起来也没啥大问题。无非换带子呗。

但是手册上确实明文规定了,不允许深角张紧同步带轮。如果可能,当然是调节中心距。无法调节中心距,那也应该是浅角张紧(由内往外拉),深角压紧同步带轮,会加速同步带芯层疲劳断裂。

网友(点评):
我另外发了一个贴 http://www.cmiw.cn/thread-481229-1-1.html 大侠有兴趣可以再过去指导指导

网友:
做了没?负载多大啊?这么张紧我用过 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哥你意思是,如果LZ的电机出来那个同步轮不深角压紧就可以了?

那我包个180°呢,这种可是注塑机械 ...

注塑机械手都这么搞是为什么?   行程大, 悬臂比较长? 还是从成本的角度考虑?

补充内容 (2017-3-9 08:43):
大侠, 这种结构和两边线规,  中间是齿轮齿条的在使用中会有什么区别 ?  齿轮齿条的刚性更好,成本贵, 但是在注塑机械受的X轴上那么大的负责也没有使用齿轮齿条这是为什么 ? 望解答, 谢谢

网友:
可以,没问题

网友:
结构是可以用的,但是负载不知道会不会大

网友:
需要配合同步带轮的最小齿数进行设计,否则会加速皮带疲劳,造成失效。

网友(2017-11-09):
同步带包角与带宽有关,寿命与轮的大小有关

网友:
包角太大!容易过载!

网友(2018-03-07):
这样是不是好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经典结构不一定就是正确结构。无非是现在同步带质量变好了,问题不大而已。
我知道很多机械手都是这样子 ...

这种问题很现实。就像气缸传动,不做浮动连接能不能用?也是能跑的,无非是比做了浮动的容易损坏和出故障而已。

网友(2019-09-26):
学习,有点看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A:
理论了讲,能不这么做就不这么做。
机械设计禁忌手册P172,柔性传动一章:
坚决避免深角压紧同步带,除非 ...

机械设计禁忌手册?哪里有

网友(2024-06-28):
恐会损伤皮带,机械设计禁忌有类似讲解

网友:
公众号留言选取

网友:
学习了,我们用同步带不多,都是导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