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图中红框内的红色部分是什么轴封形式

楼主(2017-03-07):
如题,第三问了,先谢谢各位大神对我们的帮助,对我们未来改进产品有很重要的作用,应该是最后一个问题了:请问图中红框内的红色部分是什么轴封形式

已知左边黄色的是迷宫密封,右边是密封啊?迷宫左边的气压为3.5Bar,红色右边为常压。

网友:
楼主查一下特瑞堡的样本,应该是斯特封、格莱圈这种

网友(点评):
不像 , 斯特封、格莱圈一般都是一个矩形 一个圆圈 看着不像

网友A:
这应是机械密封类的

网友(点评):
问一下LZ是啥介质?

网友(点评):
再问LZ这是个啥机械?

网友B:
翻了一遍广研所的样本 没找到  考虑机械密封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翻了一遍广研所的样本 没找到  考虑机械密封吧

红色的部分应该是自制的密封环,里面安装的是斯特封,我们之前是这样用的,只不过当时用的是4层密封

网友(点评):
其实楼主应该图缩小点,怎么看怎么像一个滴油的,红色上方是不是有个孔啊,油膜密封

网友:
很好奇他整个密封方式,这轴是旋转的,按楼主这设计  轴承旁边的骨架油封安装方式是防尘的,防油方向应该相反的   最左边的黄色的是防尘圈吗?看不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应是机械密封类的

机器是旋转阀,材质是不锈钢~另外看起来在密封和轴之间加了耐磨衬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翻了一遍广研所的样本 没找到  考虑机械密封吧

上面是吹气的,整个机器没有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应是机械密封类的

按照我的经验,这两个密封都是压紧了不动的,黄色的部分是迷宫密封环.

网友(点评):
也许你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