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这个运动机构模型进行补充设计

楼主(2017-03-07):
这是一个由气缸运动转变为推杆直线运动的设计形式,模型还没有设计完整。怎样给它补缺,才能使它好用?

网友A:
气缸本来就是直线运动,又何须转?

网友B:
是否需要在推杆的靠近气缸一端加一个轴承?

网友:
你这个设计气缸必须是滑动到,或者还有一段必须活动,不然气缸拉不过来的

网友:
导向太短

气缸还要能旋转

网友:
连杆换成软绳或者链条如何?

网友(点评):
出的来回不去……

网友:
气缸尾部链接结构应该可以左右摆动或者右侧机构上下摆动。否则,机构卡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否需要在推杆的靠近气缸一端加一个轴承?

模型只管原理和课件缺失,不侧重力学和具体几何尺寸方面

网友:
1、这种状态应该是气缸已经伸出的状态!
2、如果想要能动,左边支点不动的话,气缸也是要能动的!
3、这应该是一个增力机构,考虑好所需行程!,气缸的行程肯定要比输出端的行程长的!

网友C:
红色是中间连杆要做导向,不然会偏;要不然气缸端侧做成耳环。。。

网友(点评):
气缸不动可以做导槽!

网友(点评):
左侧不动,做导槽还能拉得下来?

网友:
建议楼主气缸尾部做旋转,因为三杆连接的点会往右移,否则气缸动不了

网友(点评):
对的 必须尾部是铰链连接!

网友:
气缸体要能旋转

网友:
引用 网友C:
红色是中间连杆要做导向,不然会偏;要不然气缸端侧做成耳环。。。

不合适吧

网友:
这个直线运动是变速的!看工况能不能接受!
尽管都是直线运动 也有先加速在减速 也有一直匀速!

网友:
这个机构看着很简单,想一下还是挺有意思的。可以做几个变形。1.左侧铰接点和右侧的导套固定,气缸底部耳型脚座的安装方式,让其可旋转,右侧导杆就可以伸缩了,但是要注意避免死点。2,左侧铰接点和右侧的导套固定,气缸安装在滑块上,沿导轨左右滑动,也可以试右侧导杆伸缩。3,左侧固定铰接换成和右侧一样,将气缸固定不动,可以使两侧导柱同事反向移动。(简单的画了一下,无视我这稀烂的画图。平移那个懒得画导轨滑块了,让他重合一个面代替示意一下)

网友(点评):
增加了创意,那得加分

网友:
楼主设计没毛病,机械原理没学好,气缸会卡死,动不了,气缸加铰接

网友:
我觉得右边推杆要是保持水平不动,这个机构会有问题

网友:
气缸在动作过程中,气缸位置是会变得。气缸加铰接不知道能不能解决。这个没有算明白
除去气缸连接那个连杆看,剩下那两个杆之间角度越大,越省力,但行走越缓慢。
为受力均衡,连气缸那个连杆应该在那两个连杆之间。或者那两个连杆俯视成类似于Z型。
前几天我发帖求助,正反转90度的链传,后面连的机构就是这个。不过我用的曲柄连杆

网友D:
小机构 好,大家探讨一下 学知识

网友:
这个机构动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小机构 好,大家探讨一下 学知识

这个机构动不了

网友:
这样不会有死点吗

网友:
设计前最好先画个运动简图,计算一下自由度吧。还有杆子的尺寸要根据受力计算一下,看看压力角是不是过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气缸本来就是直线运动,又何须转?

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