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提供图示零件加工工艺

楼主(2017-03-07):
       我有一个零件需要加工公母搭扣。烦请技术达人提供加工工艺,或有苏锡常能加工者和我联系。谢谢

网友:
楼主图片中的样品是客户提供的么?批量多少?请拍一下搭扣处的细节照片,有利于判断其加工工艺。

网友:
这个件,我觉得应该是:怎么建模出来的就怎么加工出来的

网友A:
建议工艺:冷拉直线型材料---下料---加工两端搭扣(根据实际精度要求可选切削加工或是成型加工)---折弯成型。如果精度要求较高,可成型后再加工端面、内外圆。

网友B:
是活塞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工艺:冷拉直线型材料---下料---加工两端搭扣(根据实际精度要求可选切削加工或是成型加工)---折弯成 ...

要求成型后加工。具体采用哪种加工工艺比较好:加工中心?还是铣床?

网友(点评):
毫无疑问:车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活塞环吗?

相当于吧。应该算是活塞环其中一种,具体用途还是有点区别。

网友:
钢丝?冲压后折弯?

网友:
批量生产也只能是二头冲压成型后再卷取,最后整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