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上最全的装载机维修知识常见问题大全

楼主(2017-03-07):
史上最全的装载机维修知识常见问题大全

1.装载机某一档位行走无力或不行走,其余档位正常。

判断要点:

不行走或行走缓慢时,主传动轴旋转快速有力,提升发动机转速时,主传动轴转速的提升与前后传动轴明显不成比例。

空档及其余档位变速油压正常,挂该挡后压力明显下降。

故障原因:

1)轴承盖或尼龙环严重磨损。

2)如轴承盖或尼龙环良好或磨损轻微,则确认该档离合器内外封环密封不良。

排除方法:

更换相应损坏零件即轴承盖或尼龙环、内外封封环,重新调整轴套与轴承盖间隙。

故障分析:某一档位行走无力或不行走,可排除变矩器、行走泵、减压阀等各档公用油路和部件的问题,故障发生的部位只能在变速控制阀之后到该档离合器活塞之间的油路上。轴承盖、尼龙环、内外封封环等薄弱部件磨损后,供往离合器活塞腔的油液从磨损部位大量泄漏,从而造成油压降低。挂空挡或其余档位由于油液不流经磨损部位,因而油压显示正常。

2.空档自动前行,挂入前进挡也可正常行驶,挂入后退挡时机器停止,不能行走。各挡工作压力均正常。

故障原因:

前进离合器主、从动片烧结抱死

前进离合器活塞卡滞、支座单向阀堵塞

排除方法:

拆开前进离合器,清洗油道、更换主、从动摩擦片及相关损坏部件,清洗各相关件、更换外封环,清洗疏通单向阀,更换离合器摩擦片、内外封环

3.整机正常行驶过程中,挂二挡后突然不工作,检查该档及其余各挡工作压力均正常。

故障原因:

该挡离合器轴断

排除方法:

更换离合器轴,重调轴承间隙

4.整机行驶中突然不前进,不后退,变速工作压力正常。

故障原因:

1).为变速分配阀故障或(40F、50D、50F)蓄能器损坏变速阀气控阀杆卡死或损坏

2).进油路堵死

3).蓄能器油路堵塞

4).气控截止阀失效

排除方法:

清洗变速阀隔离阀杆或更换气控阀疏通各相关油路,修理或更换气控截止阀

5.整机正常工作,突然无转向不举升、不行走,则为弹性联接板损坏或联接轮打齿

故障原因:

弹性联接板拆断,弹性联接板固定螺栓损坏,联接轮打齿

排除方法:

更换弹性联接板,更换联接轮

6.变速工作压力正常,整机作业遇大负荷时,主传动轴转动快而有力。而整机在铲掘作业时不能正常工作且变速油液中有治金粉末

故障原因:

高低速操纵杆不在低速位置上换向或变速阀未挂到位,1:3离合器损坏,前进离合器损坏

排除方法:

把高低速拉杆挂到低速位置,重新调整拉杆菌

更换离合器摩擦片及损坏相关部件

7.变矩器顶端呼吸器窜油

故障原因:

变速阀气控阀阀杆“O”、漏气,变矩器回油滤清器堵塞,变矩器内部油路或导轮座油路堵塞,变矩器至变速箱回油管路堵塞

排除方法:

更换气控阀“O”型圈,清洗回油滤芯或更换滤芯,清洗各油路或更换导轮座,清洗或更换油管

8.变矩器有异响

故障原因:

变矩器联接齿打齿或橡胶齿损坏,变矩器弹性联接板拆裂,30F、30D变矩器主、被齿轴或轴承损坏,主传动轴花键不对应或万向节轴承间隙大

排除方法:

更换联接轮或橡胶齿,更换弹性连接板,更换主、被动齿轮或轴承,重新调整或调整间隙

9.整机工作正常,油温高,输出动力不足且变速油液中有铝沫

故障原因:

回油滤清器堵塞,机械油散热器堵塞,回油管路不畅,轴承损坏,变矩器三轮磨损

排除方法:

清洗滤芯或更换滤芯,更换散热器,清洗并疏通各油路或更换,更换轴承,更换三轮并调整间隙

10.低速或高速脱挡

故障原因:

操纵部分间隙过大或拉杆调整不当,滑套与高低速齿轮磨损,啮合量太少,高低速成齿轮衬套与输出轴间隙过大,拨叉变形或拨叉轴定位弹簧断裂

排除方法:

调整各相关拉杆间隙,更换损坏滑套与齿轮,更换齿轮衬套并调整间隙,更换或修理拨叉更换弹簧

11.变速箱内液压油增多,工作液压油箱内液压油减少

故障原因:

工作泵或转向泵油封老化,工作泵或转向泵泵轴轴向间隙或径向间障过大

排除方法:

更换工作泵或转向泵油封,修理校验油泵或更换油泵

12.变速箱内液压油减少,工作液压油油箱内液压油增多

故障原因:

工作油箱进油滤网堵塞或油泵吸油管堵塞

排除方法:

清洗或更换进油滤网,更换油泵吸油管

13.变速箱空挡或挂挡后,变速压力均低整机行走无力

故障原因:

变速箱内传动油量不够,变速箱油底壳滤网堵塞,行走泵损坏、容积效率低,减压阀或进口压力阀调整压力不当,行走泵吸油管老化或拆弯严重

排除方法:

加足变速箱内液压油加至怠速时油标中位,更换或清洗滤网,更换行走泵,重新调整压力达到所规定范围内,更换油管。

14.装载机在正常行驶中,突然无转向,同时方向盘可轻松转动。

故障原因:

转向缸活塞脱落

转向管柱与转向器连接套断裂或损坏

排除方法:

更换转向缸,

15.装载机在正常行驶中,突然无转向,同时方向盘打不动。

排除方法:

转向泵滚键或连接套花键损坏,

转向器单向阀脱落(阀块内)转向器内Ф8mn钢球(单向阀)失效,

更换转向泵或连接套,更换阀块或单向阀

16.自动转向,方向盘不能自动回中位。

故障原因:

转向器内回位弹簧片断裂

排除方法:

更换回位弹簧片或转向器总成

17.转向轮遇地面不平时,方向自动向地面凹的一方偏

双向过载缓冲阀损坏

排除方法:

更换转向器,清洗修理或更换阀块

18.转向沉重

故障原因:

转向泵进油滤清器或油管堵塞,转向管柱与转向器连接处间隙小或无间隙,转向器阀芯与阀套、定子与转子配合过紧单稳阀或溢流调压力偏低或卡死,转向泵容积效率低

排除方法:

清洗滤芯或更换油管,调整其间隙,更换转向器或清洗研磨,调整其压力达到规定值,更换油泵

19.转向无终点感

故障原因:

转向器阀块上的双向缓冲阀弹簧断裂或双向缓冲阀调整压力低于转向安全阀压力,转向安全阀加油路受阻,转向器阀体、阀套、阀芯间隙或转定子副严重磨损间隙太大

排除方法:

更换弹簧或调整其压力达到规定值,清洗并疏通管路,更换转向器

20.50F装载机在工作中突然无举升,无转向

故障原因:

先导泵滚键或先导泵轴断,变矩器与先导泵连接处轴承损坏

排除方法:

更换先导泵或#轴键配肖子,更换轴承

21.方向盘转但转向动作很慢,方向盘转动较轻,转数增多

故障原因:

转向油缸活塞密封件损坏

双向过载缓冲损坏

转子与定子磨损间隙过大,转向泵效率低

22.装载机转弯时,前桥或后桥有异响,直线行驶时响声消失

故障原因:

差速器行星齿轮与半轴齿轮不配套、啮合不良,差速器行星齿轮打齿或表面损伤,行星齿轮与差速器十字轴卡滞或间隙调整不良

排除方法:

更换行星齿轮或十字轴齿轮,调整间隙或更换齿轮

23.装载机行驶驱动桥有噪音,滑行时也不消失

故障原因:

驱动桥壳内润滑油不足,主、从动螺旋伞齿轮啮合间隙过小,差速器壳与十字轴行星齿轮间隙过大

排除方法:

加足润滑油按标准,调整其间隙达到规定值

24.故障现象:行走中突然前桥后桥无驱动

故障原因:

半轴断

排除方法:

更换半轴

25.装载机正常行驶,四轮产生异响

故障原因:

轮边固锥滚子轴承损坏,行星轮轴滚针轴承损坏,太阳轮及行星轮断齿损坏,内齿圈打齿,内齿圈与内齿圈支承架连接螺栓断

排除方法:更换轴承、调整其间隙,更换滚针轴承,更换太阳轮及行星轮,更换内齿圈,更换其螺栓Ф10×75

26.突然出现动臂不举升、不收斗、不翻斗。

故障原因:

工作分配阀主安全阀卡死。

处理方法:

打开主安全阀清洗处理,特别注意不要拧松安全阀后端的调压螺母。(附主安全阀位置和解剖图片)

故障分析:

安全阀卡死后,工作泵的油液由此全部流入回油路,举升缸和翻斗缸油路无法建立起所需的工作压力,从而造成相应的动臂、铲斗没有动作。此类故障一般为液压系统清洁度差造成,对于使用时间较长的机器,应对液压油和吸油滤芯进行全面检查或更换。

27.故障现象:

1)轻载举升速度正常,超过一定重量后突然不举升或举升极慢,冷热车故障现象基本一致。

2)能举升,但达不到最大举升高度。

故障原因:

1)超载

2)工作分配阀主安全阀调定压力变低。

处理方法:

1.消除超载。

超载可造成主安全阀、工作泵早期损坏!

2.清洗主安全阀并重新标定压力。

注意:调定压力必须符合说明书要求,调定压力过高可能造成工作泵、工作阀和高压油管严重损坏!

28.收翻斗正常,动臂举升缓慢,且铲装的物料越重,举升速度越慢,热车后故障程度加剧。

故障原因:

(1)举升缸活塞密封件早期磨损。判断方法:将动臂举到最高位置,拆开其中一支举升缸活塞杆腔的进油接头,将工作分配阀的动臂操纵杆置于“举升”位置,并踩中高速油门,观察举升缸接口处的泄漏情况,正常略微有泄漏,判断另一只举升缸同理。

(2)工作泵效率降低。在排除第一项原因后,可基本判定工作泵效率降低。

故障分析:

动臂举升速度主要决定于工作泵的转速、效率和举升油路的泄漏量。举升缸活塞密封件损坏或工作泵的效率下降,泄漏量会随之增大,且随工作压力的升高而增大,即物料越重举升越慢。

29.动臂处在某一位置停止,且停不住而有下沉现象

故障原因:

举升缸活塞上的密封件损坏,工作分配阀杆与阀体配合间隙超差

排除方法:

更换活塞上的密封件,测查阀杆与阀休间隙超差大应更换工作分配阀

30.装载机在正常工作中,工作液压装置(举升、翻斗)忽然同时不工作

故障原因:

工作油泵损坏,工作油泵上的花键与连接套键槽损坏或驱动油泵轴断

排除方法:

更换油泵,更换损坏部件

31.工作分配阀(举升联、动臂联)操纵杆不能定位

故障原因:

定位套筒损坏,定位钢球损坏,定位弹簧断裂

排除方法:

更换定位套筒,更换定位钢球,更换定位弹簧

32.装载机在工作时铲斗收斗无力或收斗后自动下翻且铲斗底部遇有阻力时铲斗自动回收

故障原因:

翻斗油缸内密封件损坏,大腔过截阀卡死或损坏,小腔过载阀卡死或损坏

排除方法:

更换活塞上的密封件,清洗或更换相应部件

33.装载机在工作时,不论举升或收斗工作液压系统产生噪音的现象

故障原因:

工作油箱内液压油少,30型工作液压油箱真空阀损坏或未拧紧,工作油箱吸油管老化工吸扁,工作装置油管卡子松动,油泵吸油管进气,工作分配上的主字全阀工作不良

排除方法:

加足液压油达到其标准值,拧紧或更换真空阀,清洗滤芯或更换油管,清洗修复主安全阀必要时更换主安全阀

34.当操纵举升联、翻斗联阀杆时从定位套筒后部小孔漏油

故障原因:

阀杆与弹簧座“O”型圈损坏

排除方法:

更换“O”型圈并拧紧

35.制动气压低造成制动不灵或无制动

故障原因:

空气压缩机损坏,管路漏气、压缩气压不足多功能卸荷阀损坏或调整,压力偏低

排除方法:

检查更换所损坏部件或更换总成,检查并拧紧漏气地方,理锨卸荷阀或调整压力达到其标准值

36.制动气压正常,而造成制动效果不良或无制动

故障原因:

制动室皮碗损坏或气控截止阀损坏,刹车阀排气少,刹车毂与刹车片磨损量过大

排除方法:

更换皮碗或气控截止阀,调整其间隙或更换刹车阀,更换所损部件

37.刹车时有异响

故障原因:

制动蹄摩擦片硬度太大或铆钉外露,制动毂与摩擦片之间夹有金属碎屑,制动器过热使用权摩擦片表面硬结

排除方法

消除以上现象。

38.制动时,向一边偏斜

故障原因:

两前轮制动盘与摩擦片的间隙不一,两前轮摩擦片的接触面积相差不一,某前轮活塞内有空气,某前轮制动钳变形,两前轮气压不一致,某侧轮摩擦片油污水湿

排除方法:

检查制动盘与摩擦片如损坏更换,检查更换摩擦片,按正确方法排净空气,更换,充气室规定气压且气压一致,清洗吹干

39.行驶中制动踏板踏到底,制动突然失灵

故障原因:

加力器总泵密封圈损坏或顶翻,加力器总泵内无制动液,无制动气压,制动管路严重破裂或管路接头脱节

排除方法:

更换抽损坏密封件,加足制动液达到标准值,排净油路中空气,更换损坏制动管路

40.连续行走时,制动盘严重发热,松开刹车踏板后,装载机起步困难刹车钳活塞不回位

故障原因:

制动踏板没有自由行程或回位不良,加力器密封圈膨胀或活塞变形或活塞被污物粘住,加力器回位弹簧断裂,刹车钳活塞上矩形圈损坏或活塞卡滞、生锈,制动盘与摩擦片间隙太小,制动管凹瘪堵塞没回油不畅,制动液粘度过大或太脏使回油困难,刹车阀不能瞬时排气

排除方法:

调整其间隙达到正常值,清洗或更换所损部件,更换回位弹簧,清洗或更换矩形圈活塞,调整其间隙或更换摩擦片薄一点的,更换并疏通各油路,清洗加力泵或更换统一型号刹车油,更换刹车阀或高速其间隙

41.手控制动阀接下后,容易弹出

故障原因:

气压偏低达不到0.35MPa,手控制动阀损坏、密封不严,气控截止阀损坏,停车驻动气室活塞上密封件损坏

排除方法:

检查空气压缩机工作是否管路有无漏气,更换所损密封件

42.接通起动开关后,起动机不转

故障原因:

起动机损坏,起动开关旋钮接触不良,导线接头松动、电瓶充电量不足,电磁开关触点未接触或烧坏

排除方法:

修复或更换起动机,修复或更换起动开关,检查紧固连接导线并充电,修复或更换电磁开关

43.接通起动开关后起动机空转,不能带动发动机一块运转

故障原因:电磁开关铁芯行程太短,电枢移动或辅助线圈短路或断路,单向啮合器打滑,飞轮牙齿严重磨损或打坏

排除方法:检查修复电磁开关或更换,修复或更换线圈,更换飞轮

44.发动机怠速或高速动转,电流表指示不充电

故障原因:

发电机电枢和磁场接线绝缘体损坏,滑环绝缘击穿,硅二极管击穿、短路或断路,电压调节器触点烧坏,定子或转子线圈搭铁或断路

排除方法:

检查修复所损坏部件,更换滑环,更换二极管,更换调节器,修复定子或转子线圈

45.接通起动开关后,只听起动机有“吓嗒”声,但不能转动

故障原因:

蓄电池存电不足或起动电路导线松动,起动机轴承损坏,电枢轴弯曲(转子部分)碰撞(定子部分),电枢和磁场线圈短路

排除方法:

给电瓶充分电划紧固导线接关,更换轴承或起动机,检查修复电枢轴或更换起动机,检查修复线圈或更换,更换起动开关或电磁开关

46.制冷效果不良或不制冷

故障原因:

电磁离合器未按合或压缩机皮带过松,制冷剂少,冷凝器风扇或风机不转,进气管堵塞

排除方法:

检查电磁离合器是否损坏、调整皮带,装载机销售18504725773加注制冷剂达到其标准值,检查风扇或线路,检查进气管路清除堵塞物

47.空调系统有噪音

故障原因:

传动皮带过松或磨损严重,压缩机安装托架松动,鼓风机电机松动或磨损,电磁离合器打滑发出噪声,压缩机内部零件磨损

排除方法:

调整皮带或更换,紧固松动部位重新调整,更换电机或修复,检查修复电磁离合器或更换,更换所损部件,必要时更换压缩机

48.发动机工作中气缸盖周围有“啪啪”的排气声,水箱加水孔处返水且随发动机转速提高加剧

故障原因:

气缸盖因定螺栓扭紧力矩不均所致,气缸盖变形,气缸盖质量问题,喷油提前角过早

排除方法:

按规定力矩、按先后顺序重新调整,更换气缸盖,重新更换气缸盖质量好的,调整提前角

49.机油加油口及机油尺口处向外排机油

故障原因:

油底壳内机油面过高,油底壳内气压过高(机油温度过高油水分离器堵塞或曲轴箱通风孔堵塞个别缸拉缸活塞环对口,活塞环和缸套磨损严重密封不良,使高压气体进入油底)

50.发动机机油耗量高

故障原因:

漏油,增压器漏油,空气滤清器堵塞,机油加注过多,机油牌号不符合要求、普通机油粘度过小,油气分离器堵塞,空气压缩机活塞、活塞环和缸壁磨损严重,气缸套早期磨损窜气

排除方法:

更换油封或紧固漏油部位,更换增压器,清洗滤清器滤芯,放至规定位置,更换符合规定机油,清洗或更换,更换活塞环、活塞环和缸壁,更换气缸套等部件

51.机油混入水,机油颜色变白

故障原因:

水堵压装不紧导致松脱漏水或水堵烂透,气缸垫损坏或缸盖裂纹,机体有砂眼,发动机机油冷却器裂或开焊

排除方法:

更换水堵,更换气缸垫或缸盖,更换机体,检查修复或更换机油冷却器

52.机油中混入柴油并伴有机油面上升

故障原因:

某缸喷油器损坏针阀卡死、裂纹油头烧损等,高压泵内部泄漏柴油,输油泵活塞密封圈损坏

排除方法:

检查修复或更换机油冷却器,检查校验喷油器或更换,更换或修复高压油泵,更换输油泵

53.发动机冒黑烟,且随发动机的转速增加而增大

故障原因:

喷油过多不匀或雾化不良,气缸压力不足,燃烧不充分,机油进入燃烧室,柴油质量太差

排除方法:

清洗空气滤芯保证配气相位正确,高速喷油泵供油提前角,活塞、活塞环、缸套磨损严重喷油器应更换如气门关闭不严应研磨,检查油水分离器、增压器如堵塞或损坏应更换,更换符合标号柴油,应正确操作如急猛踏油门也会出现冒黑烟现象

54.柳工装载机在怠速状态,动臂下降及举升速度变慢。

伴随现象:工作时间较长时,工作液压系统发热较为严重。

故障原因:

先导泵溢流阀调定压力低

先导泵溢流阀阀芯卡死或弹簧折断

先导泵效率降低。

排除方法

重调压力至标定值2.5Mpa

更换先导泵溢流阀

更换先导泵

故障分析:

动臂举升及下降速度降低的直接原因是供往举升缸的油液流量下降导致。导致油缸流量低的原因一是工作泵的效率下降,实际供油量降低,二是工作阀阀杆开度变小,三是存在泄漏点。上述故障由于举升与下降状态均存在动作慢的问题,可以排除第一项与第三项原因。造成工作阀阀杆开度变小的原因一是阀杆与阀体的加工偏差造成,因此,这中故障在出厂时就存在,而且随着加工精度的提高,这种问题也越来越少。第二种原因就是先导压力过低导致阀杆推不到指定的位置。在实际测量中发现,先导压力降低到13kgf/cm2时,怠速的下降速度将放慢到17秒左右。在实际维修中,应首先拆下先导泵上的溢流阀,观察其阀芯和复位弹簧是否损坏,如正常则清洗后重调压力,如调整效果不明显,则为先导泵效率降低造成,只有更换先导泵。另外,由于阀杆的通油能力下降,在阀口处节流产生损失,将直接导致系统油温升高。这种故障出现时,由于工作时一般在中高速油门,泵的供油量较大,所以一般在举升时感觉不太明显,而在下降时一般为低油门或怠速,系统供油量减小,所以下降速度将明显减慢,这一点在检查时应尤为注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辛苦,多谢啦

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