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密封结构设计,求大神出招

楼主(2017-03-07):
需要把图片1结构通过密封处理或焊接成图2结构,里边用于装液体,各路大神请伸手搭救,膜拜中.....

楼主:
忘了说了,材料是塑料

网友:
硅胶条,二选一

楼主:
有咨询过振动摩擦焊和超生波,上面圆柱对焊接和超声波存在干涉,做不起来。有没有大神帮忙想个结构,可以改变现有结构,但最后的效果要如图2

网友A:
设计者设计成这种结构就应该考虑了密封的方法。

网友:
焊好后   再钻孔   种管子   再胶管子

网友:
两个圆柱做成台阶特征垫上密封圈; 与上面的盖板之间形成密封;

上面盖子内圈加密封圈与下面的环形台阶成密封,类似保温标盖子密封;

下面壳子与上面的盖子可以做成卡扣结构,使两者装配起来;  这里会涉及到两个问题,一个是设计空间; 别个是密封圈压缩量与卡扣的尺寸的设计.

网友B:
用胶封了

网友C:
另外,我认为超声波也可以,因为涉及到一次超声,两个不同平面的特征, 又是全周超声, 对密封又有要求, 还是有点考验的, 如果装液体,没有压力; 图上尺寸规格又不大的话, 选用易超声的材质,还是可以的.

网友:
塑料与塑料应该是粘胶而成,焊接不合适,这样产品变形会很大

网友C:
楼主,换一种思想来设计,不知是否可行?

把上面方形的盒子,做成圆的,下面壳体螺纹连接,之间加密封圈;

另外中间的两个柱子做一个大圆柱子带台阶,台阶用于密封使用, 在中间的大圆柱子里在做目前的两个孔,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胶封了

实际上我们公司这样的问题一直都是用环氧树脂灌死,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计者设计成这种结构就应该考虑了密封的方法。

设计的时候先想要什么结构,再想以什么方式加工,所以有点懵了

楼主:
感谢各位的回复,形成的腔体内的液体是循环带压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换一种思想来设计,不知是否可行?

把上面方形的盒子,做成圆的,下面壳体螺纹连接,之间加密封圈;

感谢支招,螺纹不适合我这种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另外,我认为超声波也可以,因为涉及到一次超声,两个不同平面的特征, 又是全周超声, 对密封又有要求, 还是有 ...

目前的想法还是要用超声波焊或者振动摩擦焊,需要优化结构来实现

网友:
我能问个问题吗?既然两件最后要合为1件,为什么不在设计的时候就做成一体的,侧面开个孔加注液体?

网友:
可以的话,用结合处加密封胶圈,螺栓固定

网友:
3D打印一个:留一个进液口,灌满后,堵上这个进液口

网友:
用胶水粘上密封

网友:
塑料自然是超声波

网友:
有焊接塑料用的胶水,根据不同材质选择即可

网友:
塑料一般用超声焊,干涉的结构自己想办法设计下就可以了

楼主:
多个面需要密封,超声波有困难,打算改结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