垂直轴系如何设计

楼主(2017-03-07):
想设计一个垂直的传动轴系,类似于铣床主轴那样的,但是不知道具体该怎么设计,求各位大神指教一波
如图所示,黑色的块儿是电机,上面的件是一个轴,电机带动轴转。现在的问题是,轴的上方带有较大的转动惯量,转起来轴要歪,而且轴和板子有摩擦,转起来阻尼也大,所以想看看各位怎么说

网友A:
为了能帮助楼主理解,我把之前设计的一个装置结构重新布局了下,希望你能用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了能帮助楼主理解,我把之前设计的一个装置结构重新布局了下,希望你能用上

好的,谢谢了

网友:
惯量大了是电机选的不合适,要吗加减速。
转起来轴要歪,是因为轴的另一段没固定,轴的另一端想办法做个固定座。

网友:
负载特大还得加膜片式联轴器

网友B:
如果转动惯量比较大,上面转动体加滚轮支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转动惯量比较大,上面转动体加滚轮支撑。

可以详细说一下吗?或者给个例子看一下,小弟不是很懂

网友(点评):
转动惯量比较大,无非转动体质量大,或者直径大。让支撑滚轮分担一部分重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