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冲击轴类零件热处理

楼主(2017-03-07):
长轴类零件端部受高频冲击而且表面要耐磨,经过测试应力基本达到极限。目前热处理方式为调质处理后渗碳淬火,材料为中碳合金钢。问题是:调质是否必要?

网友:
中碳钢我常用40Cr,基本上是轴类零件;都是先粗车,外协调质后再精车。调质后具有优良的综合力学性能,使内部有好的韧性,以保证零件长期顺利工作。

网友:
调调调,谁出的这馊主意,偷工减料。

网友:
调质即淬火和高温回火的综合热处理工艺。调质件大都在比较大的动载荷作用下工作,它们承受着拉伸、压缩、弯曲、扭转或剪切的作用,有的表面还具有摩擦,要求有一定的耐磨性等等

网友:
正火+渗碳+表面淬火

网友:
不知道你什么材料,有没有做检验?结构形式怎么样?计算分析结果怎么样?这个很难说。

网友:
摘自《机械设计手册》机械工业出版社,第五版,第一卷,第4-7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