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声波清洗蘸火后钢锉,有黑斑,擦油后生锈

楼主(2017-03-07):
超声波清洗蘸火后钢锉,不干净,有黑斑,热水煮后热风吹不干,擦油后一段时间生锈

网友A:
问题就在超声波清洗上。

网友B:
省钱没好货,一个烘箱搞定的事情,非要节省。。。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就在超声波清洗上。

主要是吹不干,老有水,这怎么办。黑斑不黑斑,可以先放一边。不干的话会返锈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省钱没好货,一个烘箱搞定的事情,非要节省。。。

正常酸煮。然后热水煮吹干,就很少生锈。这怎么回事。

网友:
引用 楼主:
正常酸煮。然后热水煮吹干,就很少生锈。这怎么回事。

实际上热水加吹干并没有完全保证在氧化层中的水分完全干燥,

一定要烘干到氧化层结晶水以及空隙水分全部干燥,在上油,这样的才不容易生锈

网友(2017-08-14):
为什么不直接油煮?

网友(2018-04-11):
吹不干是生锈的主要原因,若果这个问题不解决,那么单靠其他方式很难保证不生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