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拆打包钢带

楼主(2017-03-07):
钢带打包,带扣或不带扣的,现在有很多打包机,自动或手动的,可以满足打包的需求。拆除的貌似还没见过。最近打算搞一个,针对钢卷的打包。情况不一致,有的打包钢带不紧,空隙较大可以直接剪断,有的钢带贴合的很紧,但还不能损伤表面,有点纠结了。目前我想着是做个夹紧,夹住双牙锁扣那儿, 配切割刀具。。。想请教下论坛大神有木有更好的办法  打包钢带是常规宽32mm厚0.9的

网友A:
就像你说的这样,有的钢带贴合得很紧,剪刀口肯定塞不进去的;建议采用磨削的方式,采用磨光机之类的配件做为切割动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像你说的这样,有的钢带贴合得很紧,剪刀口肯定塞不进去的;建议采用磨削的方式,采用磨光机之类的配件做 ...

磨削也考虑过,一是随着磨损,进给量确定问题,二是贴合不紧的情况,0.9mm磨会不会发颤,三是效率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磨削也考虑过,一是随着磨损,进给量确定问题,二是贴合不紧的情况,0.9mm磨会不会发颤,三是效率问题

或者采用冲击方式,订着外面冲断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或者采用冲击方式,订着外面冲断开

冲击的话,会不会对钢卷之类的表面造成损伤,冲击没怎么研究过,精度能控制在多大

网友:
在钢卷头那条棱线做夹紧定位,切割

网友:
在磨光机上安装一个可调节的固定基准块,直接用角磨机安装砂轮片切割就是了。。

网友:
使用打磨机,磨掉钢带接头

网友:
没那么夸张吧,夹头那用力撕开就行,你弄机构,可以可以啦,以前都是拿把老虎钳直接开好干

网友:
这本身就是热轧板,直接铁皮剪

网友:
想来想去还是铁皮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