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 electrical2014如何删除接线端多余的端子?

楼主(2017-03-07):
新人学习solidworks的electrical,在增加端子到端子排的时候,误操作,添加了多余的端子,想删掉多余的端子,按DELETE没用,百度也搜不到解决方法(多数是用的人少),所以有大神帮帮忙啊?

上图:我要删掉3--11的端子,怎么办?

楼主:
自己琢磨出来了

网友A:
不错吗,可以的,软件就是要多摸索摸索,反正又搞不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吗,可以的,软件就是要多摸索摸索,反正又搞不坏

嗯那

网友(2017-04-17):
告诉怎么删,又不说,截个图

网友:
右键单击端子,在端子属性中可以删除,又不是什么机密,也不说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