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门法拉克系统手动编程求解

楼主(2017-03-07):
手动编程求教

网友:
根据图纸的要求设定工件零点的坐标系
第一张图:最好使用软件编程,效果会很好的,手动编程是有点难的,选用球铣刀精铣,最好斜45度进刀,会有很多的程序段的,用宏程序最好,但是等你编好以后,老板就火大了
第二张图:直接使用精立铣刀就可以了,一刀过,注意刀具半径补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