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卡片分离机构

楼主(2017-03-07):
类似公交卡,pvc材料,叠在一起时之间的静电很大,需要做一个分离机构,完成下面的测试工作。原来采用真空吸,然后通过挡片变形分离,但是这种会磨伤卡片两边表面。分离机构不能对卡片表面有损伤。求教各位上神了。

网友A:
根源上解决:单面磨砂卡片

传统解决:http://www.docin.com/p-962317641.html 或http://www.docin.com/p-1331504640.html?docfrom=rrela

简单方法:在现有吸盘机构增加下压机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源上解决:单面磨砂卡片

传统解决:http://www.docin.com/p-962317641.html 或http://www.docin.com/p ...

多谢这位老哥。
1.卡片表面不能做别的处理。
2.卡片之间相互摩擦会对表面造成磨伤。
3.现在的机构是如图所示,不知道老哥说的是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这位老哥。
1.卡片表面不能做别的处理。
2.卡片之间相互摩擦会对表面造成磨伤。

那看看这种

网友B:
同一材料之间,有静电的话应该同性而相斥。你遇到的相互吸附恐怕是真空造成的吧。

静电可以接地释放。

真空的话,在卡片堆的底层放一圈气嘴,向卡片层间吹气。控制好气流的位置,压力,流量,耐心试验,应该不难解决。

网友:
在两旁加毛刷可以不

楼主:
表面要求高的就不能这样,挡片会划伤两边表面。

网友C:
吸盘变形都不行的话可用限高推片了,看你的厚度足够了,有0.5以上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一材料之间,有静电的话应该同性而相斥。你遇到的相互吸附恐怕是真空造成的吧。

静电可以接地释放。

多谢。光靠气吹的话是分不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吸盘变形都不行的话可用限高推片了,看你的厚度足够了,有0.5以上吧

0.8-0.9mm厚。如果用推的话会不会要求精度太高。料盒有500张卡。

楼主:
不能用分页机,会划伤表面

网友(点评):
参照原理

网友C:
引用 楼主:
0.8-0.9mm厚。如果用推的话会不会要求精度太高。料盒有500张卡。

0.8就很简单了,做个限高1.4,推片就可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类似公交卡,pvc材料,叠在一起时之间的静电很大,需要做一个分离机构,完成下面的测试工作。原来采用真空 ...

分析一下,感觉还是从源头上解决比较方便:在生产卡片时,两个卡片之间增加类似滑石粉一样的东西,让卡片可以轻松分离。

楼主:
引用 网友C:
0.8就很简单了,做个限高1.4,推片就可了

如果推的话只能从上面推,从下面限高推的话,因为上面卡片的重量,磨花是很严重的。现在考虑就是推上面第一张卡,但是怎么保证精度有点头疼。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推的话只能从上面推,从下面限高推的话,因为上面卡片的重量,磨花是很严重的。现在考虑就是推上面第 ...

还有啥精度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