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阀询问

楼主(2017-03-07):
     社区里的各位大神,请问一下有没有一种压力达到一定值,压力阀打开,而当压力变小时则压力阀关闭的流体阀呢??谢谢

网友:
压力阀+液控单向阀,楼主还是把要求说的具体些吧

网友:
从原理上讲,这种阀叫压力控制阀,是取系统压力为控制信号来操作阀的通断。按照压力源在系统中的位置和想要达到的控制目的不同,具体运用中有很多种形式。最常用的为限压阀,控制系统的最高压力以保证安全,达到设定压力时阀开启,液压油短路直接回到油箱。也可以反过来,压力达到设定值时开启,低于设定值时关闭,以保证系统在设定的工作压力以上可靠工作。还可以同时取系统中的两个位置,以压差为设定值控制通断……。总之,现在的压力控制阀完全可以实现你可能遇到的任何控制要求。

网友(点评):
有这个作用,但后端呢?溢流阀可是有背压要求的。

网友:
这不是溢流阀吗?控制油路压力

网友:
压力控制阀是制压力的阀的总称。在平常中我们都把控制压力的阀的统称为压力控制阀。 压力控制阀有时候也简称为压力阀,主要是用来满足对执行机构提出的力或力矩的要求。包括安全阀、溢流阀、减压阀和顺序阀。

网友:
其实最好是有更具体些的说明,楼上说的阀都能满足加压打开,卸压关闭的功能,还有个别液控换向阀也是可以满足要求的。就看楼主说的是阀的动作还是压力变化,以及流量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