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有制动盘的图纸

楼主(2017-03-07):
小弟现在正在改装一个工程车辆,驻车制动用的是钳盘式制动器,拉线控制的那种机械式的,因此需要加工一个制动盘,但苦于没有经验,想求几张相关图纸来学习学习相关的粗糙度,配合,以及公差等等,不知哪位大师可以提供一些资料

网友A:
很简单的,没什么加工精度要求,主要就是刹车面的平行度比较重要!(不然易抖动)

当然材质、强度等也很重要!

网友B:
http://www.jxcad.com.cn/search.php?mod=forum&searchid=856131&orderby=lastpost&ascdesc=desc&searchsubmit=yes&kw=%D6%C6%B6%AF%C5%CC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简单的,没什么加工精度要求,主要就是刹车面的平行度比较重要!(不然易抖动)

当然材质、强度等也很 ...

那得用什么材质啊,45钢还是Q345。
还有啊,需不需要打动平衡啊
一般情况下粗糙度需要标注多少啊
除了平行度以外,还需要其他的公差尺寸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www.jxcad.com.cn/search.php?mod=forum&searchid=856131&orderby=lastpost&ascdesc=desc&searchsub ...

都是会员专用啊

网友:
这两上面看完啥都有了
http://www.docin.com/p-42327165.html
http://www.doc88.com/p-57610691936.html

网友:
引用 楼主:
都是会员专用啊

你没有会员吗?上淘宝上找个呗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得用什么材质啊,45钢还是Q345。
还有啊,需不需要打动平衡啊
一般情况下粗糙度需要标注多少啊

HT较为常见,大部分车型基本都是;动平衡那是肯定的;像刹车面的粗糙度一般控制在1.6左右上即可!
其他的,真没啥特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较为常见,大部分车型基本都是;动平衡那是肯定的;像刹车面的粗糙度一般控制在1.6左右上即可!
其他 ...

如果我这个制动盘是车加工出来的,也需要打动平衡吗

网友(点评):
你见过汽车前制动盘与后制动盘的区别在哪了吗?像前制动盘一般都是实心盘、后制动的盘一般都是空心盘,像空心盘的话,肯定需要!

楼主:
引用 楼主:
如果我这个制动盘是车加工出来的,也需要打动平衡吗

昂,我这是个实心盘,就是驻车制动器,用的不是很频繁,不需要特意散热,因此我觉得没必要做成那种空心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