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如何生成对称零部件

楼主(2017-03-07):
已经完成一个柜体的装配设计,如何快速的新生成一个与它完全对称的柜体,包括其下需要对称的零部件。

网友:
百度搜一下,很简单的,我一般是用装配体生成

网友:
镜像零部件

网友(点评):
听大侠的。

网友:
装配体文件中,新建一个基准面,或者直接用现有的基准面,点镜像零部件,剩下来的你应该会了。

网友:
选择镜像的基准面,没有就新建一个,选择镜像命令……整不明白看自带的帮助

网友:
装配体镜像会出现倒立的图形,办不到

网友(点评):
那是你选项没设置好,每个零件都可以设置。

网友:
点击镜像后要点击那个生成相反零件

网友A:
我觉得楼主要问的应该不是镜像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楼主要问的应该不是镜像的问题。。。。

不是零件内的镜像,是生成一个新的part,这个新part和原来的part是完全对称关系。

网友B(2017-12-08):
镜像一下就可以了,选择好基准面,然后选择实体,就ok了,不要原零件的话就删除就行了

网友:
好帖子,已解决,楼上几位的装配体内镜像零件,正解!赞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镜像一下就可以了,选择好基准面,然后选择实体,就ok了,不要原零件的话就删除就行了

删除原零件的话,镜像出来的也会被删了

网友:
问下,楼主找到办法了吗?

网友C:
好像没有说清楚

网友(2018-01-10):
如果有proe就比较简单了,可以直接生成对称的组件,是单独保存出来的,还可以另外命名,SolidWorks暂时还没发现啥快捷的方式

网友(2019-09-23):
镜像零件时要按下一步箭头,选择生成相反方位版本。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像没有说清楚

镜像零件时要按下一步箭头,选择生成相反方位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