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铁顶部的与滑板连接的导线是什么材质

楼主(2017-03-07):
是硬铜还是软铜,什么材质,滑板材质用的是哪几种,哪种导电较好,对导线磨损小,自身强度较高?谢谢

网友:
我只知道应该是导体,哈哈坐等大神回答

网友:
在网上找了资料,嘿嘿,竟然不能复制文件,截了图片,参考下

楼主:
有没有在高铁受电弓设计岗位工作的大神可以指导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