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导向装置怎么设计

楼主(2017-03-08):
图片中这气缸杆直径为10,气缸杆工作行程为80,导向装置采用向心滚子轴承--滑槽(板)的形式。有如下几个问题求答:
1,滑槽(板)选用什么材料?
2,与基座连接螺钉选多大合适?
3,图片气缸杆连接中存在什么问题?
4,轴承型号?
5,其它要点?

网友:
模拟个运动轨迹来看下咯

网友:
看楼主用的是UG设计的吧,昨天也发得这个帖子;你可以用装配关系试一下,如果不能动,就说明会卡死;UG运动仿真你可以学一下,类似这种机构我都是用它做分析的,判断机构运动合理性。

网友A:
感觉自由度有问题,这个结构即使气缸杆不伸缩,这个机构也可以运动。气缸杆和连杆应该要铰接死,不能让其旋转。建议楼主做一下仿真。

网友B:
轴承选择时、轴承承受的额定载荷要比其当量载荷大10倍,最低5-7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自由度有问题,这个结构即使气缸杆不伸缩,这个机构也可以运动。气缸杆和连杆应该要铰接死,不能让其旋 ...

对的,自由度有问题!!

网友:
这种气缸的连接方式,应该不能达到想要的运动效果吧,貌似不可控

网友C:
气缸直径才10,选6201--6203的轴承都行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轴承选择时、轴承承受的额定载荷要比其当量载荷大10倍,最低5-7倍

   请问大侠有什么依据吗?还有承受的额定载荷?是指轴承手册上的Cr值,还是实际载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气缸直径才10,选6201--6203的轴承都行啊

我正准备选6202轴承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正准备选6202轴承

那是英雄所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大侠有什么依据吗?还有承受的额定载荷?是指轴承手册上的Cr值,还是实际载荷?

这是IKO轴承技术人员来我公司时他们回答的,主要影响寿命!当量载荷由径向载荷与轴向载荷分别乘以不同的系数相加,手册上面有计算公式,额定载荷就是Cr

网友:
滑板材料尼龙也可以做啊

网友:
这个机构有问题,还需要限制一个地方才可以动起来

网友(点评):
是的,具体我也会在后面上帖细说的。

网友:
这种机构容易卡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自由度有问题,这个结构即使气缸杆不伸缩,这个机构也可以运动。气缸杆和连杆应该要铰接死,不能让其旋 ...

多个自由度,如果气缸受周向力太大的话对气缸不好。

网友:
这样设计,如果负载比较大,气缸杆会受到很大的切向力,估计汽缸动不了。

网友:
1.不知频率速度,约莫45可以胜任。2.不知频率,速度,力气,不好说,看结构约莫M8足够了。3.气缸估计动不了,就是动起来寿命也不久。4.5未知

网友:
结构不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