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装配问题求助

楼主(2017-03-08):
请教:
1.开关零部件自动装配。开关中的接线柱上有银点,经过振动盘后,客户担心银点会振掉,怎么检测银点有无,CCD成本太贵,不采纳?

白色的为银点

2,两件磁铁中间夹一电路板后,再用胶带缠绕,磁铁如何自动上料再装配。

祝女神节快乐,
男神早日牵上女神的手。

网友A:
楼主上传两点都是自动化的难点,建议第一条中,通过检测银点突出高度部分判断是否有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上传两点都是自动化的难点,建议第一条中,通过检测银点突出高度部分判断是否有无

银点厚度太小,银点就是粘在那凸起部分的,厚度检测很难

网友A:
引用 楼主:
银点厚度太小,银点就是粘在那凸起部分的,厚度检测很难

随便说一下,楼主这个头像很污啊

网友:
两块磁铁  搞不好还同性相斥

网友B:
既然用上了振动盘,方向性应该有了。那么你就用感光传感器之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随便说一下,楼主这个头像很污啊

呵呵,多谢提出建议,头像嘛,还余下点节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既然用上了振动盘,方向性应该有了。那么你就用感光传感器之类吧

网友C:
1.银点检测可以通过光泽或颜色,可咨询keyence了解。

2.总要说下磁铁来料包装状况啊,研究下前段来料包装方式可能更好些。

网友D:
第一个银点掉落检测,通过重量记录检测

楼主:
引用 网友D:
第一个银点掉落检测,通过重量记录检测

楼主:
引用 网友C:
1.银点检测可以通过光泽或颜色,可咨询keyence了解。

2.总要说下磁铁来料包装状况啊,研究下前段来料包 ...

谢谢,基恩士是建议采用光像传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