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液压膨胀芯轴

楼主(2017-03-08):
前些天,发了个帖子,问芯轴的材料,但是最后实验的时候由于种种原因,还是用的45, 实验结果出来了, 令人吃惊,136的外圆居然单边涨了2.5.
计算的时候我也是网上找的。

计算存档是206,但实际试的时候是136,请大侠帮我看下,计算是否有误。图片用滚轮放大能看清, 我截图的问题但是不知道怎么变大,麻烦大侠们了。
136直径计算的话,要达到135.7到136.3的膨胀需要32MPa的压力, 但是,我只给了15MPa就单边涨的2.5.不知道为什么,怀疑计算有问题。
另外材料我准备这次换65Mn的实验可行吗?除了外边的套里边的芯轴需要换材料吗?

补充内容 (2017-3-8 15:03):
手册我找到了, 需要的朋友可以留邮箱。由于我网盘没空间了,所以没法上传。

补充内容 (2017-3-8 15:36):
下边的楼会呈上环球大侠推荐的公式。有兴趣的帮我看看到底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A:
没太明白你的公式,为什么没找到泊松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太明白你的公式,为什么没找到泊松比

大侠可以帮忙告诉下,哪里有相关知识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侠可以帮忙告诉下,哪里有相关知识吗?

薄壁圆管受内压力膨胀是比较经典的题目,我们在校核液压缸时就用,在雷天觉的液压工程手册里有计算公式,内径X压力/弹性模量,再X(外径内径平方和/外径内径平方差+泊松比)

网友(点评):
您好 实在液压缸这个章节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薄壁圆管受内压力膨胀是比较经典的题目,我们在校核液压缸时就用,在雷天觉的液压工程手册里有计算公式, ...

环球大侠, 非常感谢,是不是一般的液压手册都有啊, 我可以网上查下,我就是现在不知道该怎么算。。

网友:
是在液压缸的计算里,在弹性极限里都适用,壁太厚了误差会增大。

网友(点评):
大侠, 楼下是我算的结果 您帮忙看看。

楼主:
上边截图应该是大侠提到的公式,下面带到我所提到的实际。
我的外套 也就是这里所提到的缸筒。 内径 130  外径136  变形量我想让他136-136.6 E=210000 MPa v=0.3 (手册推荐)

0.6X10(-3)=0.13*PT/210000[(0.136*0.136+0.13*0.13/0.136*0.136-0.13*0.13)+0.3]
126=0.13PT[0.035396/0.001596+0.3]
PT=969.23/(22.18+0.3)=969.23/22.48=43.115MPa?

43MPa ?我只用了15MPa啊,涨了5mm?

求大侠们帮忙解释,还是我算错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上边截图应该是大侠提到的公式,下面带到我所提到的实际。
我的外套 也就是这里所提到的缸筒。 内径 1 ...

我又算了一下,知道怎么回事了,屈服了,恭喜你,学会造炮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又算了一下,知道怎么回事了,屈服了,恭喜你,学会造炮管了

大侠,没有太明白您的意思, 您是说,其实到15MPa的时候材料已经屈服了 是吧? 确实是 这个实验用料没有任何热处理,屈服极限就是可以看做355。然后问题又来了, 材料做热处理能增加屈服极限吧? 我百度到的结果是能增加,但是不能确定。您告我下呗,45 65Mn 之类的常用材料,一会我马上开个贴在问下这个。  另外,您所指的炮管是怎么个回事,求解释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侠,没有太明白您的意思, 您是说,其实到15MPa的时候材料已经屈服了 是吧? 确实是 这个实验用料没有 ...

炮管你先别管,屈服极限在机械手册里有表,何种热处理大概在什么范围,但一般不会有太大变化,你先校核强度,再算弹性变形。

网友(2018-09-26):
帮忙发给我214175921@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