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密性检测设备之密封配件的选用难题

楼主(2017-03-08):
附图1为根据产品特性开发的非标设备,主要功能在于检测钣金型腔内是否密封;生产动作为:先放入产品定位准确-气缸压紧-充气-气压检测开关判断-停止充气-保压检测。整个设备动作与机构不难,但现调试中遇到了钣金压紧时密封条的选用难题:该密封条的耐磨性与密封性的问题。
密封配件工况说明:
1、耐磨性:该密封条需能承受气缸压紧80kg的力,该产品每天1班检测100件;
2、密封性:该钣金型腔压力5kp,该密封条压紧后需能保证钣金与其接触时密封;
      根据这两个必须的要求,现调试采用的是泡棉胶条(如图2);
3、固定方式:设备基座是铸铝,密封条与其固定方式现采用的是胶水粘接(如图3),
总感觉这种联接做出来的设备不标准。
现阶段小批量调试时采用的泡棉胶条尚能起来一定密封效果,还需长时间的验证;泡沫胶条与铸铝采用胶水连接长期使用时磨损更换肯定很麻烦。
基于以上问题,不知社区大神,哪位做过类似工艺的密封性设备,还请给予高见。。。

网友A:
端面密封可以么?
我们做过气密性设备,压力为3t , 内部充气压力为 3MP。  密封圈用的丁晴橡胶

网友(点评):
丁晴橡胶和氟橡胶针对的介质不同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端面密封可以么?
我们做过气密性设备,压力为3t , 内部充气压力为 3MP。  密封圈用的丁晴橡胶

大侠做得可是气罐等厚板密封检测,压力这么大3Mpa! 请问端面密封是什么意思?丁晴橡胶材质可以,外形你是采用什么形式的?

网友B:
泡沫胶条结构疏松不适合反复使用,改用硅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泡沫胶条结构疏松不适合反复使用,改用硅胶。

感谢大侠建议,你是否使用过成功按钮,之前使用橡胶板(黑色),比较硬,钣金与其压紧后还是有漏气。

网友(点评):
去看看不锈钢保温壶的密封件材料。

网友:
改硅胶吧

楼主:
之前也使用过硅胶板,但密封性效果不理想

网友:
楼主找个专业点的人士给设计一下吧,你们的方案太盲目了。泡棉胶不适合反复使用,如果磨损,易泄漏。胶板不易变形,密封效果差,选用硬度60~70的胶垫试试。

网友C:
引用 楼主:
之前也使用过硅胶板,但密封性效果不理想

怎么个不理想法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怎么个不理想法儿?

现出现的问题主要是密封性不良,如剖视图所示的,压钳把产品压住后,该区域还是会出现漏气的现象

网友D:
使用有点像O型圈的硅胶条。硬度40左右

网友(点评):
应该是邵氏硬度HA吧,一般表示弹性体的硬度值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使用有点像O型圈的硅胶条。硬度40左右

感谢大侠建议,硬度40的单位是什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大侠建议,硬度40的单位是什么?

见笑了,我也不知道,你去买硅胶条或者胶片,他们都这么说硬度。单位是什么我还真不知道。

网友E:
单位目前有类似产品,测试压力70KP保压力3分钟,采用和楼主类似机构,压紧采用夹钳,密封面采用的硅胶板

楼主:
引用 网友E:
单位目前有类似产品,测试压力70KP保压力3分钟,采用和楼主类似机构,压紧采用夹钳,密封面采用的硅胶板

大侠,你压钳的压产品的那部分有没有用硅胶板?我们现在产品表面不能有刮伤,临时采用不包着。

网友E:
引用 楼主:
大侠,你压钳的压产品的那部分有没有用硅胶板?我们现在产品表面不能有刮伤,临时采用不包着。 ...

公司目前的产品较小,采用的夹钳手工压紧,压产品的那部分没有用硅胶板,用的是夹钳自带的螺栓(注意要把螺栓顶部的等级号打磨掉),如果要求产品表面不能有刮伤,可以采用夹钳夹紧螺栓顶部带橡胶的,https://wenku.baidu.com/view/9a3a9f6ba98271fe910ef931.html 供参考,大侠的设计不错,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公司目前的产品较小,采用的夹钳手工压紧,压产品的那部分没有用硅胶板,用的是夹钳自带的螺栓(注意要把 ...

好的,,这种快速夹钳,我也经常用的

网友F:
接触面积大受力不均也会有泄露,不仅仅是密封条,耐用的还是硬度在40-60之间的聚氨酯材料。

楼主:
引用 网友F:
接触面积大受力不均也会有泄露,不仅仅是密封条,耐用的还是硬度在40-60之间的聚氨酯材料。

说的极对,此设备法兰圈压紧机构,作用点不多,也对该机构增加了压紧的位置。

网友G:
1、压缩量确定槽深。(太浅会崩出,太深压缩量太少)
2、密封条与密封面接触不要太多。(会出现压缩不均衡现象)
3、压装点尽量均匀。
愚见。。

楼主:
引用 网友G:
1、压缩量确定槽深。(太浅会崩出,太深压缩量太少)
2、密封条与密封面接触不要太多。(会出现压缩不均衡 ...

分析的很全面,给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