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板最小折弯半径疑问

楼主(2017-03-08):
今天在一个材料上看到冷轧板的最小折弯半径和最小折弯高度,这里面的最小折弯半径都比料厚小,如果料厚是2mm用R0.5的凸模也可以吗?

网友:
这里的凸模是否指的是内经系数?
如果这样理解应该是没错的。
关于折弯系数概念的内涵和外延看来还需要好好理解一番,各处用词不一,概念混淆啊。

网友:
坐等高手,我一般内角直接按1.2t,圆整一下。参考的JB

网友:
2mm的冷轧板确实可以用0.5mm刀折弯

网友:
看来是个好东西,先下载再慢慢地求证

网友A:
凸模R并不等于折弯后的内角R啊,折弯基本都是自由折弯,内角R都大于凸模R,甚至跟它都没什么关系。

网友:
这个关系表是正确的,钣金折弯下模V槽宽度一般取板厚的4~6倍,最小折边高度>=4倍的板厚,上模R与V槽想对应,小V槽对应小R,大V槽对应大V槽,和折弯角度以及压力有关。

网友:
引用 网友A:
凸模R并不等于折弯后的内角R啊,折弯基本都是自由折弯,内角R都大于凸模R,甚至跟它都没什么关系。

内角R都小于凸模R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