弯管制作工艺问题

楼主(2017-03-08):
想做一个弯管。内径4.0mm,外径5.5 或6mm的铁/铜管,请请教一下,折弯后R处是否能保证不变小。
批量小150个左右,精度较高
什么制作工艺可行?寻找合作伙伴。

网友:
过来学习一下,看看老师傅们怎么解决

网友:
精度多高?

网友:
这么薄,批量不大,可以采用加温、填砂等方法了

网友:
能做,R处大小取决于弯管轮模的大小,精度有多高,上个图来看看。电话与微信,13679580733

网友:
制药行业的管道有专门的弯管枪的,不同的管径用相应的口径就好了,弯出来看不出变形,几乎完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