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做个什么夹具能方便快捷地更换仪器

楼主(2017-03-08):
如图,做了一个测试疲劳的工装。但是换仪器很麻烦,求助大侠们,做个什么样的结构能夹紧工件,并且方便更换。

网友:
我的脖子

网友:
题目太大了,回答也只能最大化:充分利用二根大梁的工装有戏

楼主:
圆筒直径58 底座下面是滑块 前后可以调整,前段是锥头

楼主:
之前是直接用螺栓固定的。。老板说不行

网友:
快速夹的方式嘛,MISUMI里面有。

网友(点评):
图片看不到,具体是什么? 我搜了一下 没找到啊

网友:
建议采用快速压钳的方式

网友:
快速夹紧,但是你要设计零件才行

网友(点评):
零件是成品,你说的是按照的配件吗

网友(点评):
现在就是φ58的圆筒 放在一个平面上

网友(点评):
大侠能指点一下如何使用吗?

楼主:
这东西如何用,之前没接触过。有动画之类的吗? 是靠黑色的橡胶锁紧吗

网友:
后面的红色把手抬起来,前面的施压部分(黑色橡胶端部)就松开;后面的红色手柄压下去,前面的施压部分就能压紧。淘宝网上很多。

网友:
肘夹---快速夹紧器,高大上的名字

网友:
测试仪的特性是什么样的。外表哪个位置可以做固定。先要了解一下。才好下方案

网友:
快速夹确实挺好用的,使用安装非常方便,当然一定要买质量好的,不要省这点钱

楼主:
感谢@liu20668 @大陆架 @金胖子 @JXSQ001  还有第一页 看不到的伙伴们  很给力

楼主:
还有@xiaobing86203 大侠

网友:
网上找下视频,应该有的

网友A:
哇塞,流浪的小白,效率蛮高的!已经用上了!点赞!

网友B:
这个一般都是用黑色的橡皮头做为压紧的噢,你用铁杠杆压其实也是可以的,先看效果如何了。楼主的这个检测仪器感觉很高大上的样子,是干什么用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哇塞,流浪的小白,效率蛮高的!已经用上了!点赞!

你们都告诉我怎么做了,就要赶紧实践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一般都是用黑色的橡皮头做为压紧的噢,你用铁杠杆压其实也是可以的,先看效果如何了。楼主的这个检测仪 ...

测试疲劳的

网友:
本人理解:这是个测试你们公司仪器(是你们公司的一款产品)的震动平台,用来测试仪器的抗疲劳、仪器内部线路板、弱电信号连线的牢固程度的?依靠这数据,改进提高制造仪器的工艺,使仪器产品的质量更加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