弹簧的节距怎么计算

楼主(2017-03-08):
淘宝上购买弹簧,只需要提供线径*外径*长度即可,那弹簧的节距是多少呢?买来的弹簧怎么知道压并后的长度是多少呢?

网友:
问他压缩后多长,就知道了

网友:
看你是什么类型的弹簧8 r; i, A1 x6 u

网友:
因为弹簧有很多状态,行业中怕弄错,通常不提节距这说法,只以自由高度和有效长度来进行表示。

网友:
节距玩理论研究的用,实际生产都不考虑这个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