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款万向脚轮

楼主(2017-03-08):
求助一款万向脚轮,要求可以跟定向轮自由切换

网友:
这个现有的配件无法完成,需要你自行设计机构了

网友:
现有的不就能互换么?还是我理解的有问题

网友(点评):
不是 万向轮是万向轮 定向轮是定向轮 现在一个东西手动推到位置,肯定得用万向啊 到位置后靠机构拉 万向轮会跑,我要它变成定向轮,这样才能走得正

网友(点评):
装两套,自己做机构切换。

网友:
万向轮在刹车时候,锁死方向、压片压住轮使其无法转动。你可以将压片哪里改动一下,刹车时只能锁定方向。

网友:
需要设计一套踩踏机构,一遍控制万向轮,一边控制定向轮

网友:
加个脚踏限位框,或者上两套脚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