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化装配线上的过盈压入装配问题

楼主(2017-03-08):
     在自动化装配线上,许多时候会用到把一个轴类零件过盈压入一个套孔的场合,想请教一下大家,都是用的什么机构?
直接用气缸类机构强行压入?看别人好像有用到气动振动装配器,但是市面上好像没有这种东西卖。大家都是用的什么

网友:
凸轮机构呀,

楼主:
凸轮机构也是一个强制性的压入吧?有没有可以导向纠正的机构?

网友:
顶突类机构也是常用的(如螺杆、千斤顶、平口钳)

网友:
哎,楼上几个技术堪忧。  过盈利量多少都没说什么材料都没有说。。。  如果没头绪可以 参考汽车动力总成 一些压装的设计案例。

网友(2018-04-29):
柔顺装配机构

网友:
不好说,要看具体什么要求

网友:
油缸,液压机,冷配,做工装用锤子敲,还有最简单的热配合,放机油里80-120°,煮个2-5min,具体情况具体对待,要看过盈量和材料

网友:
振动压接理论研究说是可以降低10%-30%的压接力,用的是超神波发生器,我找了下没有找到,用了一个气动振动器压接,效果还行。其它简单的就直接压装了。具体情况具体对待,基本只要保证导向是好的就行,特殊工艺措施另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