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图在CAD里该怎么画

楼主(2017-03-08):
求高人指点

只有一个数据,高80

只有一个数据,高80

网友A:
哎哟喂,小兄弟,这个贼简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哎哟喂,小兄弟,这个贼简单了

具体说说,没思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阵列呀

我知道阵列,第一个圆该怎么确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阵列呀

第一个圆怎么确定,没思路。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知道阵列,第一个圆该怎么确定

一个数据我认为没法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个数据我认为没法知道

我也在为这个纠结,不知道是缺少条件还是自己能力不足

网友C:
太简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太简单了

不知道第一个圆怎么确定,求指导

网友D:
1,使用阵列将内部的25个圆阵列出来,尺寸随意,第三步会设定。
2,使用直线把外轮廓画出来,尺寸随意,第三步会设定。
3,最重要的一步,使用对齐命令,设定80的尺寸。
百度一下对齐的操作方法。

网友C:
得出的结果角度是60°。

网友C:
圆的大小是17.92073

网友(点评):
计算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得出的结果角度是60°。

不知道里面的圆该怎么确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圆的大小是17.92073

怎么求的?能简单说下吗

网友C:
你把所有条件约束好,自然就得出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把所有条件约束好,自然就得出结果

画出来了,谢谢

网友:
夹角60度的菱形,边长四等分,交点为圆心,交点间距一半为半径画25个圆,四边连线,按高度80进行缩放

网友: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可能遇到了一个初中阶段的数学问题——5个斜着排的圆,正好塞进间距为80的框框里面。

好像中学老师是这样教的:

解:

设圆直径为D,按图示有

D/2+4D*cos(60deg)+D/2=80

D(1+2*3^(1/2) )=80

解得:

D=80/(1+2*3^(1/2)

网友:
引用 楼主:
画出来了,谢谢

请问一下是怎么画的啊

网友:
圆的大小先随便画,画完后缩放到图示尺寸

网友:
11楼正解,那些去计算的,这不是做数学计算,这是机械制图

网友:
这是职称考试题,先任意半径作圆,作好所有圆后用对齐命令,对到相应尺寸就可

网友:
三维画,自动就算好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1,使用阵列将内部的25个圆阵列出来,尺寸随意,第三步会设定。
2,使用直线把外轮廓画出来,尺寸随意,第 ...

对齐,确切的说,应该是参照缩放,也就是利用缩放功能的参照参数

网友:
简单实用方法
一、80的60度斜边为92.38画心水平线,分成5等分,再取小线段中点为水平圆心,以92.38/5=18.48为直径画圆组,然后所作旋转60度
二、执行复制命令,将第一条那斜线点组合一一过水平等分点
三、作切线外框

网友:
草绘添加约束

网友:
应该可以画出来的吧,两条斜边是相等的,高是80,夹角60度,都是5个等直径的圆,好画吧。你先画两条平行线80的距离,再画斜线,有三维的话,用草图更好画

网友:
25个等经的圆排好,相切,标尺寸。

网友:
引用 网友E:
对齐,确切的说,应该是参照缩放,也就是利用缩放功能的参照参数

是的呀,设定好参照(图纸给出的,只有80的尺寸),然后缩放至设定好的参照尺寸。
传统缩放(SC)是按比例的放大或者缩小,不如直接按照给出的80的尺寸进行对齐。

网友(2021-08-15):
60度,圆周六等分然后复制或阵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