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装配体特征树零件图标颜色显示

楼主(2017-03-08):
装配体中特征树下零件图标颜色显示如图1,其中被压缩零件图标灰色,区分度不大; 网上见一高手的特征树如图2,被压缩零件图标跟正常零件图标颜色差异大,区分度很好。
想做成图2的设置,请问大家应该怎么设置

网友A:
2016版之后就不存在之前版本的那种图标,因为“变革”
不过2016版SP3之后,在正版用户的压力下,官方部分恢复了原来的图标,什么叫部分恢复,就是图标样式按新的来,颜色按旧的来,两将就。
设置方法如下
图标颜色选项
对于用户界面中的许多图标,现有两套颜色方案可用:
默认。使用蓝灰颜色方案的图标。
经典。使用类似于前一版 SOLIDWORKS 软件所用颜色的图标。经典图标包括最常用图标和用于实体特征、曲面特征、钣金特征、焊件特征和模具工具的可见图标。
要设置颜色选项,请单击工具 > 选项 > 系统选项 > 颜色,然后在图标颜色中选择默认或经典。

网友(点评):
果然在这。

网友:
我也用的不顺手,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2016版之后就不存在之前版本的那种图标,因为“变革”
不过2016版SP3之后,在正版用户的压力下,官方部 ...

感谢热心解答。
看来是图标风格不一样, 并不是靠颜色设置可以直接区分的。不知道我理解的有没有问题

网友:
压缩和隐藏都好找零件,就透明的状态,不好找

楼主(2017-05-15):
SW2016SP5版本区分度好了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