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螺纹问题请教!

楼主(2017-03-08):
本人有台3米普车,加工外螺纹时没问题,就是加工内螺纹时开始几扣丝乱牙,走几圈后就正常了。请问论坛的各位大师,这个是什么问题所致?虚心请教!

网友:
有可能是内螺纹刀让刀了,悬伸一定要短,保证刀具的刚性

网友(点评):
所述如所见!

网友A:
是使用开和螺母退刀还是打正反转退刀的

网友:
三个拖板或主轴有轴向窜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使用开和螺母退刀还是打正反转退刀的

使用的是正反转

网友(2018-04-26):
如果是丝锥攻丝,那就应该是机床尾座有一定跳动量。如果是挑螺纹,那就不太清楚了,如果是主轴跳动的话,内外螺纹都是会受影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