钳盘式制动器的制动力矩与供油管路的管径有关系吗

楼主(2017-03-08):
做了一个工程车辆,制动形式用的是气顶油的钳盘制动,想问一下,这种制动形式产生的制动力矩跟供油管路的管径有关系吗

网友:
1,和制动力矩肯定是没关系。
2,要非说和什么有关系可能跟制动时间会有点关系。

网友:
看了一个钳子,力作用腔的截面积比管子面积大,按压强原理,系统压力不变,油管小力矩大。

网友:
应该是和液压力有关系,管子大小和制动时间,响应速度有关系。就如液压系统一样,油缸的力矩和压力有关,和油管的直径关系不大,但流量和管径大小有关。